单片机DS18B20温度传感器报警+数码管显示(可代码调节上下限)

楼主(2019-07-02):
//这次实验使用数码管显示温度,并且当实时温度超过给定的界定值时蜂鸣器会发出警报。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sbit M = P1^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5-i];//发送数据
                delay(2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M = 0;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while(Ds18b20ReadTemp()>512||Ds18b20ReadTemp()<480)
                {
                        if(Ds18b20ReadTemp()>512)
                        {
                                u8 i;
                                for(i=0;i<100;i++)          //循环100次,也就是大约5S
                                {
                                        M = 1;                         //开启电机
                                        delay(50);        //大约延时50ms
                                        beep=~beep;
                                        delay(10); //延时大约100us   通过修改此延时时间达到不同的发声效?
                                        DigDisplay();
                                }
                                i =0;
                                DigDisplay();
                                break;
                        }
                        else if(Ds18b20ReadTemp()<480)
                        {
                                delay(10);
                                beep=~beep;
                                delay(10); //延时大约100us   通过修改此延时时间达到不同的发声效果
                                break;

                        }

                }
        M = 0;
        }
}

网友A:
那个480是多少温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480是多少温度啊?

你好,480除以16是30度,512除以16是32度,所以这个数码管温度安全范围为30---32度,低于或高于均会报警。

网友B:
为什么480要除以16?

网友C(2019-08-07):
你好,这个程序怎样通过按键设置报警值

网友D(2020-03-20):
测温.C(111): warning C206: 'Ds18b20ReadTemp':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测温.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temp.h'
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E(2020-04-27):
可以显示负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测温.C(111): warning C206: 'Ds18b20ReadTemp':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测温.c(2): warning C318: c ...

你要下载他那个安装包,里面有个temp.h头文件

网友G(2020-11-17):
原理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