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习AD画板的学习步骤?

楼主(2019-07-02):
求学习AD画板的学习步骤?有哪位大神传授一下经验呢?

网友A:
我们老师让先学两层板,然后先自己根据需要制作元器件封装库,然后再画原理图,原理图画好之后再画板子,画PCB的时候最好不用自动布线,线多的话还是挺麻烦的,但自己布不容易出错

网友B:
1、画板大概流程:    原理图 --- 布板 --- 检查 --- 出工程文件2、原理图大概流程:    创建原理图文件 --- 设置“元件库” --- 放置元件 --- 设置元件属性 --- 布线连接3、要点:    1)常用元件库直接到AD官网下载,不用到CSDN下载,太贵。    2)导线有三种:导线、总线、总线分支线。    3)可以使用“网络标号”来减少布线复杂。    4)电源、接地有自己的符号。    5)不用的管脚要放置NO ERC点(忽略ERC测试点),以免影响后面的检查。

网友C:
要不被逼,要不兴趣二选一

网友D:
1. 首先要对元件有些熟悉,经常下载点元器件PDF看看
2. 要熟悉电路图的简单分析
3. 然后网上找个教程,肯定有的,只是去不去搜的问题
4. 按教程一遍两遍三遍.....地画
5. 只要有恒心,自学成才了

网友E:
Altium Designer 17 绘制89C51开发板全程实战视频

下载链接(包含视频教程+原理图+PCB 全套资料)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o8Esw6A 密码: 45h3

此链接的视频全部是免费的,学习者可以下载下来自己练习!

这套视频教程主要是给电子设计入门的学生准备的, 所以比较简单, 也是帮助他们理清设计的思路步骤达到快速上手入门的一个目的。

网友F:
我也正需要呢

网友G:
一般两种方式的教学视频:
1.项目式,即直接给一个项目,跟着项目走,项目用到哪个功能,师傅就讲哪块,项目完成,大体也就过了一遍。
2.功能式,视频会详细,系统的讲解每个菜单,每个页面的功能,再结合一些小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老师让先学两层板,然后先自己根据需要制作元器件封装库,然后再画原理图,原理图画好之后再画板子,画 ...

谢谢

网友H:
可以看b站视频有教学,大致步骤就是先画原理图库,pcb图库,然后画原理图,pcb图

网友I:
首先要先熟悉一下電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識,然後學習一下怎麼安裝軟件,然後在網上找一些視頻跟著學習瞭解軟件各個菜單功能,然後學習畫封裝,一步一個腳印來,堅持下來必有所獲,要是有人帶就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