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数组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程序在电路中led4会随着led1和led2亮一下呢?

楼主(2019-07-02):
关于数组的问题,这个程序是让led1亮灭三次,led2亮灭三次,led1和led2同时亮四次;
在这个程序没有对led4进行控制,但是在实际电路中led4会随着led1和led2分别亮一下呢?
请教朋友们这是什么原因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sfr P3M0        =   0xB2;   //0000,0000 端口3模式寄存器0
sfr P3M1       =   0xB1;   //0000,0000 端口3模式寄存器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3^0;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3;
sbit led4=P3^2;

uchar code Tab0[]={0x02,0x02,0x02,0x03};//闪灯控制表

uint i;
/*****************************************************
函数功能:延时若Z*10毫秒
入口参数:z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9200;j>0;j--);
}

void wordliang(void);
/*****************************************************
函数功能:p1口灯循环点亮

***************************************************/
main()
{
     // uint i;
     P3M1=0x30;        // IO口设值(工作模式)
     P3M0=0x0f;        //          IO口设值(工作模式)
      P3=0X00;

        while(1)
        {

          for(i=0;i<3;i++)         //led1灯亮
                        {

                            P3=Tab0[i];
                         delay(50);
                         P3=0x00;
                         delay(80);
            }

                        for(i=3;i<6;i++)                 //led2灯亮
                        {

                            P3=Tab0[i]        ;
                         delay(50);
                         P3=0x00;
                         delay(80);
            }

                   for(i=6;i<10;i++)                 //led1和led2灯一起亮
                        {

                            P3=Tab0[i]        ;
                         delay(50);
                         P3=0x00;
                         delay(80);
            }

     }
}

网友A:
你初始化的数组 4, 你用到了 10 ,你已经越界了!

网友B:
这程序后2个循环都超数组了

网友C:
P3=Tab0[i]    i为什么是跟for里面的i同一个,,不是直接uchar code Tab0[]={0x01,0x02,0x03};

网友C:
uchar code Tab0[]={0x01,0x02,0x03}; P3=Tab0[0] led1;亮  P3=Tab0[1] led2;亮 P3=Tab0[2] led12;亮,不是这样? 为什么你的P3=Tab0[i]跟for里面的I同一个,,这个会不会到时找不Tab0[i]的值,就乱了,所以LED4会亮

楼主:
单片机引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初始化的数组 4, 你用到了 10 ,你已经越界了!

感谢回复,我也是发完贴后发现程序引用数组的个数超出了范围。
那么,超出后,从第5个i开始引用的数组按什么数据引用的呢?Tab0[]={0x02,0x02,0x02,0x03,0,0,0,0,0,0}这样好像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后2个循环都超数组了

感谢回复,我也是发完贴后发现程序引用数组的个数超出了范围。
那么,超出后,从第5个i开始引用的数组按什么数据引用的呢?Tab0[]={0x02,0x02,0x02,0x03,0,0,0,0,0,0}这样好像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Tab0    i为什么是跟for里面的i同一个,,不是直接uchar code Tab0[]={0x01,0x02,0x03};

感谢回复,程序前面只定义了一个uint i,所以就这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har code Tab0[]={0x01,0x02,0x03}; P3=Tab0[0] led1;亮  P3=Tab0[1] led2;亮 P3=Tab0[2] led12;亮, ...

感谢回复,程序里只定义了一个uint i

网友D:
越界访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感谢回复,我也是发完贴后发现程序引用数组的个数超出了范围。
那么,超出后,从第5个i开始引用的数组按 ...

你只描述了异常,没有说要实现什么功能,所以不知道如何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