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解锁问题,使用mdk5查找下载失败原因是被锁住

楼主(2019-07-02):
使用mdk5向stm32f1xx芯片中下载程序提示错误查找原因是芯片被锁住,哪位大佬指导一下怎么解锁。

网友A:
stm32f1xx芯片被锁住,难道你是要读取芯片原来的的程序吗?

网友A:
可以使用ST-LINK Utility

网友B:
通信线接好后,按住复位键不放,点下载,开始下载后 松开复位键即可

网友C:
擦除整个片子就行,可以用JFALSH

网友D:
jlink提供了一个jlink-stm32Unlock工具,在jlink驱动的安装目录下,可以试一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获.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