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温度传感器应答程序问题

楼主(2019-07-02):
①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程序
bit Get18B20Ack()
{
bit ack;
EA = 0; //禁止总中断
IO_18B20 = 0; //产生 500us 复位脉冲
DelayX10us(50);
IO_18B20 = 1;
DelayX10us(6); //延时 60us
ack = IO_18B20; //读取存在脉冲
while(!IO_18B20); //等待存在脉冲结束
EA = 1; //重新使能总中断
return ack;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第一个  为什么第二个程序不要要定义ACK之类的    第二个   第二个程序麻烦对照时序图详细讲下每步的意思

楼主:
还有关于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然后为啥有的用什么就表示延时 i++    i=70   while(i--)    delay10us(X)    这些具体都是怎么回事,我平时只用 delay10us()

网友A:
1、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2、释放总线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3、等待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如果5ms内总线拉低初始化成功,否则初始化失败。

网友A:
延时函数再STC的软件stc-isp-15xx-v6.86L.exe中有提供,直接引用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4-26):
幸好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