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ZGT6的闹钟定时器程序

楼主(2019-07-02):
l基本要求:实现具备闹钟功能的电子钟
使用STM32定时器功能实现,禁止使用RTC
基于STM32开发板和液晶屏幕实现功能
电子钟具备时间显示功能和闹钟功能
利用两个可以控制的LED指示闹钟1和闹钟2的状态
进阶要求:电子钟时间和闹钟修改以及LED渐变
利用板载三个按键实现修改时间和闹钟设定时间功能
实现LED灯1和LED灯2在点亮和熄灭时的渐变效果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key.h"
#include "pwm.h"
struct time_format{
short hour;
short minute;
short second;
}time,alarm1,alarm2;
extern short Flag_LED0_light;
extern short Flag_LED1_light;
extern void TIM14_PWM_Init(u32 arr,u32 psc);

void OLED_update(struct time_format time,struct time_format alarm1,struct time_format alarm2)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Time");
                OLED_ShowString(0,2,"Alarm1");
                OLED_ShowString(0,4,"Alarm2");

                OLED_ShowNum(52,0,time.hour,2,16);
                OLED_ShowChar(67,0,':');
                OLED_ShowNum(74,0,time.minute,2,16);
                OLED_ShowChar(89,0,':');
                OLED_ShowNum(96,0,time.second,2,16);

                OLED_ShowNum(52,2,alarm1.hour,2,16);
                OLED_ShowChar(67,2,':');
                OLED_ShowNum(74,2,alarm1.minute,2,16);
                OLED_ShowChar(89,2,':');
                OLED_ShowNum(96,2,alarm1.second,2,16);

                OLED_ShowNum(52,4,alarm2.hour,2,16);
                OLED_ShowChar(67,4,':');
                OLED_ShowNum(74,4,alarm2.minute,2,16);
                OLED_ShowChar(89,4,':');
                OLED_ShowNum(96,4,alarm2.second,2,16);
}

void time_init()
{
        time.hour=22;
        time.minute=33;
        time.second=44;
        /*
        alarm1.hour=23;
        alarm1.minute=00;
        alarm1.second=00;

        alarm2.hour=01;
        alarm2.minute=59;
        alarm2.second=59;
        */
        alarm1.hour=22;
        alarm1.minute=33;
        alarm1.second=50;

        alarm2.hour=22;
        alarm2.minute=33;
        alarm2.second=55;
}
int time_compete(struct time_format time,struct time_format alarm)
{
        if(time.hour==alarm.hour&&time.minute==alarm.minute&&time.second==alarm.second)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time_update()
{
        if(time.second==60)
        {
                time.minute++;
                time.second=00;
                if(time.minute==60)
                {
                        time.minute=00;
                        time.hour++;
                        if(time.hour==24)
                                time.hour=0;
                }
        }
        if(time.minute==60)
                {
                        time.minute=00;
                        time.hour++;
                        if(time.hour==24)
                                time.hour=0;
                }
        if(time.hour==24)
                                time.hour=0;

        if(alarm1.second==60)
        {
                alarm1.minute++;
                alarm1.second=00;
                if(alarm1.minute==60)
                {
                        alarm1.minute=00;
                        alarm1.hour++;
                        if(alarm1.hour==24)
                                alarm1.hour=0;
                }
        }
        if(alarm1.minute==60)
                {
                        alarm1.minute=00;
                        alarm1.hour++;
                        if(alarm1.hour==24)
                                alarm1.hour=0;
                }
        if(alarm1.hour==24)
                        alarm1.hour=0;

        if(alarm2.second==60)
        {
                alarm2.minute++;
                alarm2.second=00;
                if(alarm2.minute==60)
                {
                        alarm2.minute=00;
                        alarm2.hour++;
                        if(alarm2.hour==24)
                                alarm2.hour=0;
                }
        }
        if(alarm2.minute==60)
                {
                        alarm2.minute=00;
                        alarm2.hour++;
                        if(alarm2.hour==24)
                                alarm2.hour=0;
                }
        if(alarm2.hour==24)
                                alarm2.hour=0;
}
void LED_light(int a,int b)
{
        int t=0;
        if(a==0)
        {
                if(b==0)
                {
                        t=0;
                        while(t<25)
                                {
                                        LED0=0;
                                        delay_ms(t);
                                        LED0=1;
                                        delay_ms(25-t);
                                        t++;
                                }
                                LED0=0;
                }
                else
                {
                        t=25;
                        while(t>0)
                                {
                                        LED0=0;
                                        delay_ms(t);
                                        LED0=1;
                                        delay_ms(25-t);
                                        t--;
                                }
                                LED0=1;
                }
        }
        else
        {
                if(b==0)
                {
                        t=0;
                        while(t<25)
                                {
                                        LED1=0;
                                        delay_ms(t);
                                        LED1=1;
                                        delay_ms(25-t);
                                        t++;
                                }
                                LED1=0;
                }
                else
                {
                        t=25;
                        while(t>0)
                                {
                                        LED1=0;
                                        delay_ms(t);
                                        LED1=1;
                                        delay_ms(25-t);
                                        t--;
                                }
                                LED1=1;
                }
        }
}
void LED_light_pwm(int a,int b)
{
        u16 led0pwmval=0;
        if(a==0)
        {
                if(b==0)
                {
                        led0pwmval=500;
                        while(led0pwmval>0)
                        {
                                delay_ms(10);
                                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1(TIM14,led0pwmval);
                        }
                }
                else
                {
                        led0pwmval=0;
                        while(led0pwmval<500)
                        {
                                delay_ms(10);
                                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1(TIM14,led0pwmval);
                        }
                }
        }
        else
        {
                if(b==0)
                {

                }
                else
                {

                }
        }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EXTIX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输入
        time_init();//时间变量赋初值
        OLED_Init();//OLED初始化
        OLED_update(time,alarm1,alarm2);
        TIM3_Int_Init(10000-1,8400-1);        //定时器时钟84M,分频系数8400,所以84M/8400=10Khz的计数频率
        TIM14_PWM_Init(500-1,84-1);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9);//GPIOF9,F10设置高,灯灭
        while(1)
        {
                if(Flag_LED0_light==0)
                {
                        LED_light_pwm(0,0);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9);//GPIOF9,F10设置高,灯灭
                        LED0=0;
                        Flag_LED0_light=-1;
                }
                if(Flag_LED0_light==1)
                {
                        LED_light_pwm(0,1);
                        Flag_LED0_light=-1;
                }
                if(Flag_LED1_light==0)
                {
                        LED_light(1,0);
                        Flag_LED1_light=-1;
                }
                if(Flag_LED1_light==1)
                {
                        LED_light(1,1);
                        Flag_LED1_light=-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u8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_RX_BUF
                        if(strstr((const char*)USART_RX_BUF,"set"))
                        {
                                time.hour=(USART_RX_BUF[4]-48)*10+USART_RX_BUF[5]-48;
                                time.minute=(USART_RX_BUF[7]-48)*10+USART_RX_BUF[8]-48;
                                time.second=(USART_RX_BUF[10]-48)*10+USART_RX_BUF[11]-48;
                                printf("OK!\r\n");
                        }
                        USART_RX_STA=0;
                }
        }
}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