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2C5616AD单片机的AD模块碰到了一些问题

楼主(2019-07-02):
大家好,最近有个项目可能会用到标题中的12C5616AD单片机,在用它的AD模块时遇到了一些障碍代码如下,基本就是检测一个IO口的电压,然后通过这个电压来控制另一个IO口的高低,但是烧进去之后并没有反应,仿真之后发现,
ADC_CONTR这个寄存器虽然被赋值了,但是AD根本没有启动转换,ADC_FLAG这一位始终没有变1。
特来请教,有没有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的。
头文件什么的还用过STC12C5630AD.H,KEIL中device也选的STC对应型号,但是仿真发现,ADC_CONTR寄存器根本不能赋值。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

sfr AUXR        =   0x8e;
sfr ADC_CONTR   =   0xC5;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DATA    =   0xC6;           //ADC high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LOW2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M0        =   0x91;           //P1 mode control register0
sfr P1M1        =   0x92;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10000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0001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00001000
#define ADC_SPEED   0x60            //90个时钟

void Delay(u16 n);
void InitADC();
u16 ADC();

u8 ch = 7;                        //ADC通道号
u16 i;

void main()
{
    InitADC();                      //初始化ADC
    while (1)
        {

                i=ADC();

                        if(i>512)
                        {
                                P10 = 1;
                        }
                        else P10 = 0;
                }
        }

void InitADC()
{
                P1M0 = P1M1 = 0x80;
    ADC_DATA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 |= 0x80;
    Delay(256);                       //ADC上电并延时

}

u16 ADC()
{
        ADC_DATA=0;
        ADC_CONTR=0x60;
        ADC_CONTR=0xE0;
        ADC_CONTR=0xE7;
        Delay(256);
        ADC_CONTR=0xEF;
        while(1)
        {
                if(ADC_CONTR & 0x10) //1110 1111 & 0001 0000
                {
                        break;
                }
        }
        ADC_CONTR=0xE7;//1110 0111
        return ((ADC_DATA<<8)|ADC_LOW2);
}

void Delay(u16 n)
{
    u16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网友A:
12C5616AD单片机  KEIL不能仿真AD转换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

sfr AUXR        =   0x8e;
sfr ADC_CONTR   =   0xC5;           //ADC control register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DATA    =   0xC6;           //ADC high 8-bit result register  //ADC转换结果高位寄存器
sfr ADC_LOW2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ADC转换结果低位寄存器
sfr P1M0        =   0x91;           //P1 mode control register0
sfr P1M1        =   0x92;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10000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0001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00001000
#define ADC_SPEED   0x60            //90个时钟

void Delay(u16 n);
void InitADC();
u16 ADC();

u8 ch = 7;                        //ADC通道号  //设置 P1.7 为ADC 采样通道
u16 i;

void main()
{
        InitADC();                    //初始化ADC
        while (1)
        {

                i=ADC();

                if(i>512)
                {
                        P10 = 1;
                }
                else P10 = 0;
        }
}

void InitADC()
{
        P1M0 = P1M1 = 0x80;
        ADC_DATA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 = 0x80;  //ADC_POWER 80 | ADC_SPEEDLL 00
        Delay(256);                       //ADC上电并延时

}

u16 ADC()
{
        u16 ADCResult=0;

        //ADC_DATA=0;
        //ADC_CONTR=0x60;
        //ADC_CONTR=0xE0;
        //ADC_CONTR=0xE7;
        //Delay(256);
        ADC_CONTR=0x8F;  // ADC_POWER 80 | ADC_SPEEDLL 00 | ch 07 | ADC_START 08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while(1)  //等待ADC转换完成
        {
                if(ADC_CONTR & 0x10) //1110 1111 & 0001 0000
                {
                        break;
                }
        }
        //ADC_CONTR=0xE7;//1110 0111
        ADC_CONTR &= ~0x10;    //Close ADC
        ADCResult= ADC_DATA; //ADC转换高位结果
        ADCResult= ((ADCResult<<8)| ADC_LOW2);   //ADC转换结果

        return (ADCResult);    //Return ADC result
}

void Delay(u16 n)
{
        u16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网友B:
借用了adc初始化函数和ADC转换函数,但不知道怎么改引脚(ADC转换通道),能帮一下忙吗?谢谢。

网友C(2023-04-20):
引用 网友A:
12C5616AD单片机  KEIL不能仿真AD转换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AD程序没反应

网友D:
到STC官网下一个例子试试吧,很老的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