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测量电池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9-07-03):
用单片机AD,测量电池电压。
单片机是5V供电。电池正极接ADc口,负极接哪里呀??最后是简单的电路图。
谢谢了!,

网友A:
没看到电路图呀

网友B:
电池正极接ADc输入口,负极接ADC输入地。

网友C:
负极接单片机的GND,这么清楚就不用画图了,电池最好串一个限流电阻接单片机的ADC端口。

网友D:
下拉电阻直接到地就行了

网友E:
没隔离,直接共地才能采集到,如果保护端口,增加rc滤波即可

网友F:
接入下拉电阻然后负极直接接地就好

网友G:
负极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H:
电池负极接ADC输入地,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