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的数据位为什么只有5.6.7.8几个数可选

楼主(2019-07-03):
串口通讯的数据位为什么只有5.6.7.8几个数可选?按说数据位的位数是任意的呀,只要双方约定好不就行了。为什么只有这四个数值可选,,为什么没有1.2.3.4位可选。它只传送ASCCII码吗?

网友A: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不是已经是硬件固化,你要做也只能做软件模拟的,效率低,速度慢,占资源,另外通信是互相的,还要对方支持。 都能一次传bit,软件怎么定义数据内容,你要怎么定义就这么定义的。不会限制为asci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不是已经是硬件固化,你要做也只能做软件模拟的,效率低,速度慢,占资源,另外通信 ...

能不能具体的讲一下,什么硬件固化

网友B:
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