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单片机制作数字时钟

楼主:
单个按键实现时钟的24时转到12时制,年月日显示,星期显示,可调整时间,年月日,星期,有仿真。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给数据类型重命名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nsigned char code sh[]={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阴数码管数码0~9
uchar Year1,Year2,Mon,Day,Hour,Min,Sec,Week,Week1;//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uint  Year;
uchar num;         //计数值
uchar flag=0;        //功能切换标志位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i=0;i<2;i++)
    {
       while(x--);
    }
}
void Delay_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0;i++)
{
   while(x--);
}
}
void Display_Hour(unsigned char x)//时显示函数
{
P3=0x05;       //选中第一位数码管
P1=sh[x/10];        //分离十位
    Delay(1);
P3=0x06;        //选中第二位
P1=sh[x%10];        //分离个位
Delay(1);
}
void Display_Min(unsigned char x)//分显示函数
{
P3=0x0c;
P1=sh[x/10];
    Delay(1);
P3=0x14;
P1=sh[x%10];
Delay(1);
}
void Display_Sec(unsigned char x)//秒显示函数
{
P3=0x24;
P1=sh[x/10];
    Delay(1);
P3=0x84;
P1=sh[x%10];
Delay(1);
}
void Exchange_Init()//12小时/24小时转换
{
unsigned char h;
if(Hour<=12)   //判断为1-12
{
   h=Hour;//12小时制和24小时  时间一样
   Display_Hour(h);
}
else
{
   h=Hour-12;//减去12转换成12小时制
   Display_Hour(h);
}
}
void Display_Year(unsigned char x)//年显示函数
{
      P3=0x05;
   P1=sh[x/10];
   Delay(1);
   P3=0x06;
   P1=sh[x%10];
   Delay(1);
}
void Display_Mon(unsigned char x)//月显示函数
{
      P3=0x0C;
   P1=sh[x/10];
   Delay(1);
   P3=0x14;
   P1=sh[x%10];
   Delay(1);
}
void Display_Day(unsigned char x)//日显示函数
{
      P3=0x24;
   P1=sh[x/10];
   Delay(1);
   P3=0x84;
   P1=sh[x%10];
   Delay(1);
}
void Display_Week1(unsigned char x)//日显示函数
{
   P3=0x24;
  P1=sh[x/10];
  Delay(1);
  P3=0x84;
  P1=sh[x%10];
  Delay(1);
}
void  Display_Week(unsigned char x)//星期显示函数
{
      P3=0x84;
   P1=sh[x%10];
   Delay(1);
}
void Charge_init()//自动追踪
{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满足闰年条件
{
   if(Mon==2)
   { if(Hour>=24){Hour=0;Day++;}if(Day>29){ Day=0;Mon++;}}
   else if(Mon<7)
   {if(Mon%2==1){if(Hour>=24){Hour=0;Day++;}if(Day>31)
   {Day=0;Mon++;}}
    else{if(Hour>=24){Hour=0;Day++;}if(Day>30){Day=0;Mon++;}}
   }
   else if(Mon==7)
   {if(Hour>=24){Hour=0;Day++;}if(Day>31){Day=0;Mon++;}}
   else if(Mon<=12)
   {if(Mon%2==1){if(Hour>=24){Hour=0;Day++;}if(Day>30){Day=0;Mon++;}}
   else{if(Hour>=24){Hour=0;Day++;}if(Day>31){Day=0;Mon++;}}}
   else  { Mon=0;}
}
else
{
   if(Mon==2)
   { if(Hour>=24){Hour=0;Day++;}if(Day>28){ Day=0;Mon++;}}
   else if(Mon<7)
   {if(Mon%2==1){if(Hour>=24){Hour=0;Day++;}if(Day>31)
   {Day=0;Mon++;}}
   else{if(Hour>=24){Hour=0;Day++;}if(Day>30){Day=0;Mon++;}}
   }
   else if(Mon==7)
   {if(Hour>=24){Hour=0;Day++;}if(Day>31){Day=0;Mon++;}}
   else if(Mon<=12)
   {if(Mon%2==1){if(Hour>=24){Hour=0;Day++;}if(Day>30){Day=0;Mon++;}}
   else{if(Hour>=24){Hour=0;Day++;}if(Day>31){Day=0;Mon++;}}}
   else  {Mon=0;Year++;}
}}
void Exchenang_Hour() //时调整函数
{
for(;Hour<=24;Hour++)
   {
   P3=0x05;
   P1=sh[Hour/10];
   Delay_1(10);
   P3=0x06;
   P1=sh[Hour%10];
   Delay_1(10);
   if(flag==7)break; //如果flag=5,退出对时的调整
   }
   if(Hour==24)
  {Hour=0;}
}
void Exchenang_Min()//分调整程序
{
   for(;Min<=60;Min++)
   {
   P3=0x0C;
   P1=sh[Min/10];
   Delay_1(10);
   P3=0x14;
   P1=sh[Min%10];
   Delay_1(10);
   if(flag==9)break; //如果flag=7,退出对分钟的调整
   }
   if(Min==60)   //如果分钟计时到60分,赋初值0,
  {Min=0;}
}
void Exchenang_Year()//年调整程序
{
      unsigned char y;
   for(;Year<=3000;Year++)
   {
   y=Year%100;
   P3=0x05;
   P1=sh[y/10];
   Delay_1(10);
   P3=0x06;
   P1=sh[y%10];
   Delay_1(10);
      if(flag==11)break;  //如果flag=9,退出对分钟的调整
   }
   if(Year==3000) //如果年达到3015年,自动赋初值0
   {Year=0;}
}
void Exchenang_Week()//日调整程序
{
  for(;Week<=6;Week++)
  {
  P3=0x24;
  P1=sh[Week/10];
  Delay_1(10);
  P3=0x84;
  P1=sh[Week%10];
  Delay_1(10);
  if(flag==5)break; //如果flag=13时,退出调整日
  }
  if(Week==7)
{Week=0;} //如果天加到31,重新赋初值0
}
void Exchenang_Mon()//月调整程序
{
   for(;Mon<=12;Mon++)
   {
   P3=0x0C;
   P1=sh[Mon/10];
   Delay_1(10);
   P3=0x14;
   P1=sh[Mon%10];
   Delay_1(10);
   if(flag==13)break; //如果flag=11,退出调整月
   }
   if(Mon==12)    //如果月到达12时,重新计数为0;
   {Mon=0;}
}
void Exchenang_Day()//日调整程序
{
   for(;Day<=31;Day++)
   {
   P3=0x24;
   P1=sh[Day/10];
   Delay_1(10);
   P3=0x84;
   P1=sh[Day%10];
   Delay_1(10);
   if(flag==15)break; //如果flag=13时,退出调整日
   }
   if(Day==31)
{Day=0;} //如果天加到31,重新赋初值0
}
void Timer0_Init()//常规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5-10000)/256; //20ms
TL0=(65535-10000)%256;
ET0=1;
EX0=1;
IT0=1;
TR0=1;
EA=1;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Year=2019;
  Year1=Year/100;
  Year2=Year%100;
  Mon=7;
  Day=3;
  Hour=20;
  Min=20;
  Sec=50;
  Week=3;
  while(1)
  {
  if(flag==0)
  {
   Display_Hour(Hour);    //显示时分秒
   Display_Min(Min);
   Display_Sec(Sec);
  }
  else if(flag==1)     //显示切换
  {
   Exchange_Init();
   Display_Min(Min);
   Display_Sec(Sec);
  }
  else if(flag==2)     //显示年月日
  {
    Display_Year(Year2);
    Display_Mon(Mon);
    Display_Day(Day);
  }
  else if(flag==3)     //显示星期
  {
   Display_Week(Week);
  }
  else if(flag==4)     //调整周
  {
   Exchenang_Week();
  }
  else if(flag==5)     //显示周
  {
   Display_Week1(Week);
  }
  else if(flag==6)     //调整时
  {
   Exchenang_Hour();
  }
  else if(flag==7)     //显示时
  {
   Display_Hour(Hour);
  }
  else if(flag==8)     //调整分
  {
    Exchenang_Min();
  }
  else if(flag==9)     //显示分
  {
    Display_Min(Min);
  }
  else if(flag==10)     //调整年
  {
    Exchenang_Year();
    Year2=Year%100;    //取后两位
  }
  else if(flag==11)     //显示年
  {
    Display_Year(Year2);
  }
  else if(flag==12)     //调整月
  {
    Exchenang_Mon();
  }
  else if(flag==13)     //显示月
  {
    Display_Mon(Mon);
  }
  else if(flag==14)      //调整日
  {
   Exchenang_Day();
  }
  else if(flag==15)      //显示日
  {
   Display_Day(Day);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5-21535)/256;
  TL0=(65535-21535)%256; //重新赋初值,定时20ms
  num++;
  if(num>=60)
  {
     num=0;
  Sec++;   //如果定时到一秒,秒加1
  }
  if(Sec>=60)
  {
     Sec=0;
  Min++;   //如果秒计时到60s,则分加1
  }
  if(Min>=60)
  {
    Min=0;
    Hour++;   //如果分计时到60m,则时加1
  }
Charge_init();
}
void Int0_init() interrupt 0
{
flag++;
if(flag==16)
{
  flag=0;
}
}
file:///D:/QQ/QQ消息记录/318569872/Image/C2C/H2[]ISYL6RXK]FC__7IYI2J.png

显示年月日

显示年月日

网友A(2019-07-03):
可以焊个实物出来玩玩,我还真没焊过数字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