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空气净化器程序 PCB文件全开源

楼主(2019-07-03):
基于stm32f103rct6 芯片做的空气净化器。可以测温湿度,CH2O,PWM控制风扇,所有程序 原理图开源供大家共享学习。    部分原理图详情下载。程序+PCB+原理图开源

楼主:
共享 希望各位回复一下多多支持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大胆呼吸*/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pwm.h"
#include "ms1100.h"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extern float TVOC3,CH2O1,vola;
float temp;//pwm风扇等级

int level;
void Display(void);

int main(void)
{
        u8 x=0;
        u8 lcd_id[12];                        //存放LCD ID字符串
        u16 adcx;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TIM1_PWM_Init(800,0);//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Adc_Init();                                  //ADC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     pwm控速     */
        /*         if(TVOC3>=0.000   &&  TVOC3<=0.618)
                {
              TIM_SetCompare1(TIM1,630);    //驱动输出电压

                }

                else if (TVOC3>0.618  &&  TVOC3<=1.273)
                {
              TIM_SetCompare1(TIM1,650);    //驱动输出电压
                }

        else if (TVOC3>1.273  &&  TVOC3<=1.819)
        {
             TIM_SetCompare1(TIM1,899);    //驱动输出电压
         }
       */

  46. //        TIM_SetCompare1(TIM1,670);    //驱动输出电压

    //sprintf((char*)lcd_id,"%04X",0x8890);//lcddev.id);//将LCD ID打印到lcd_id数组。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Ready!!!");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while(1)
        {
                sprintf((char*)lcd_id,"%f",temp);//TVOC());
                switch(x)
                {
                        case 0:LCD_Clear(WHITE);break;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读取温湿度值
                LCD_ShowNum(160,100,temperature,2,16);        //显示温度
                LCD_ShowNum(140,70,humidity,2,16);                //显示湿度
                Display();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4,10);   //采集端口ADC
                temp=(float)adcx*(3.3/4096);
                adcx=temp;
                TVOC(temp);//电压值转甲醛值,TVOC3
    CH2O(temp);//电压值转CH20,  CH2O1

                LCD_ShowxNum(100,130,TVOC3,1,16,0);
                TVOC3-=(u16)TVOC3;
                TVOC3*=1000;
                LCD_ShowxNum(116,130,TVOC3,3,16,0X80);

                LCD_ShowxNum(100,160,CH2O1,1,16,0);
                CH2O1-=(u16)CH2O1;
                CH2O1*=1000;
                LCD_ShowxNum(116,160,CH2O1,3,16,0X80);

    /*     pwm控速     */
                if(TVOC3<0.234)
                {
                        TIM_SetCompare1(TIM1,0);        //驱动输出电压
                }

                else if(TVOC3>=0.234   &&  TVOC3<=0.618)
                {
                        TIM_SetCompare1(TIM1,500);    //驱动输出电压

                }

                else if(TVOC3>0.618  &&  TVOC3<=1.273)
                {
                        TIM_SetCompare1(TIM1,700);    //驱动输出电压
                }

                else if(TVOC3>1.273 )// &&  TVOC3<=1.819)
                {
                        TIM_SetCompare1(TIM1,800);    //驱动输出电压
                }

            x++;
                if(x==12) x=0;
                LED0=!LED0;
                delay_ms(1000);
        }
}

void Display(void)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60,20,200,24,24,"Healthy Breathing");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HUMIDITY:");
        LCD_ShowString(160,70,200,16,16,"%");
        LCD_ShowString(175,100,200,16,16," oC");
        LCD_ShowString(60,100,200,16,16,"TEMPERATURE:");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TVOC:0.000 ppm");
        LCD_ShowString(60,160,200,16,16,"CH2O:0.000 ppm");
//        LCD_ShowString(60,198,200,24,24,"DEGREE  :");
}

网友A:
威武大神

网友B:
请教下 这个LCD 是什么型号的屏幕

网友C:
不错,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这个LCD 是什么型号的屏幕

2.8英寸TFT

网友D(2019-08-12):
多谢楼主分享,请问用stc89能否代替

网友E:
多谢分享!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F(2019-10-09):
请问楼主有实物展示吗,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G(2020-01-07):
想问一下做不做实物哇

网友H:
有点小问题请教一下:
(1)程序的keil是那个版本的?
(2)原理图及PCB的器件清单可以分享一下吗?从图中有些器件看不出来,自己想手工焊接学习一下。
(3)图中呢个引脚控制的风扇?看不出来。

网友I(2020-10-30):
楼主可以发下实物图嘛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求家用空气净化器原理图和程序,有酬谢,QQ391445456

你都是

需要啥功能,可定制qq3135279158

网友L:
为什么pcb图打不开啊,你用哪个版本的AD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共享 希望各位回复一下多多支持

学到了

网友N(2021-11-01):
非常感谢分享!下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