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基准电压电路,大约有1%-2%的误差,如何改进?

楼主(2019-07-03):
用下面的电路,做了一个基准电压,误差还是有的,大约在1%-2%左右,能不能改进一下,缩小误差,求教了。

网友A:
从电路参数看后级电阻调节试看1伏特10K可以计算出电流有多大,是否应用了器件参数范围?

网友B:
一般要做更稳定的基准电压最好用芯片来做,还和板子的布局走线有些关联。Ti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C:
大部分都是用TL431做基准

网友D:
我看了半天,没有能看明白,你的基准电压是哪个?那交流的信号怎么回事?你这结果是仿真的还是实际的结果?
你的电子基础不是一般的差,还是要多多学一下基础.
我们常说的基准电压一般都是以直流电压来说的,稳压二极管虽然是可以有一定的稳压特性,但稳压的电压并不稳定,一般只能用在一个"有个大概的电压就可以了"的电路,比如DC5.0V的开关电源,低端一点的就用一个5.6V的稳压管,这样一来,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会在4.9V到5.6V之间
高端一点的会用TL431,在不考虑温度的情况下,TL431的精确度可以在2mV以内,也就是说你可以用TL431来做一个5.0V的基准电压,它的输出是:4.998V到5.002V之间,考虑到温度的影响,整体的应该是在4.990到5.010之间.

网友E:
你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基准电压,为什么叫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半天,没有能看明白,你的基准电压是哪个?那交流的信号怎么回事?你这结果是仿真的还是实际的结果?
你 ...

嘿嘿,我的电子基础确实很差

APP情况:
交流信号  输入是3-9V电压,蓝色。
桔色是输出的基准电压。用这个APP输出的是1.86V,还是比较稳定的。

实际情况:
是输入3-5V,输出是1.08-1.11V之间。问题就是我想提高这个精度
最后结果:
用万用表测量和单片机测量误差都在 1%以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我的电子基础确实很差

APP情况:

可是,你这个电路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呀!你要这电路来干嘛?交流电后面接稳压管,稳压管的正向和反向导通电压是不一样的.
那你这电路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谓万用表测量也是没有意义,这和你软件仿真是不一样的,万用表显示的是平均值电压,不是真正的电压,就像我们常说的220V市电一样,那是除以一个根号二的结果,万用表测量的市电是220V,但市电的电压是311.1V的交流电.
你就干脆的说你要干嘛就得了

网友F:
不值得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你这个电路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呀!你要这电路来干嘛?交流电后面接稳压管,稳压管的正向和反向导通电压是 ...

那个不是交流电,输出是正3V到8V的电压,最后橘色实际的电压稳定在1.11V,接到adc口,就可以测量其它电压了。

网友G:
1%要求很低的,最简单是再两个稳压管各加一个电容就可以了。想精度高一点就用稳压芯片吧,可以达到mv级别,如果要达到uv级别的要使用高速运放来稳压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交流电,输出是正3V到8V的电压,最后橘色实际的电压稳定在1.11V,接到adc口,就可以测量其它电压 ...

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交流电?你见过交流信号用稳压管来整流的吗?
你说的1.11V只是用万用表测量到的一个值,你用示波器看过输出的波形吗?
我告诉过你,就叫你说一下你要干嘛就可以了,你却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