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制作DIY---交通灯控制器

楼主(2019-07-03):
> 作者:李剀
> 出处:https://www.cnblogs.com/kevin-nancy
>  或者
>
https://blog.csdn.net/Kevin_8_Lee/article/details/91351632
>未经本人允许禁止转载。谢谢!(上面两个都是我的博客,只是在不同平台)

首先说一下背景吧 :

最近在帮别人做一些小东西,是用51做的,主要给他们提供单片机课设的思路。     且由于时间问题,我也没有将程序进行优化,只是拿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参考。 有思路之后可以稍微花点时间去优化一下代码,是代码更简洁。

马丁·福勒 的一句名言与君共勉:

任何一个傻瓜都会写能够让机器理解的代码,只有好的程序员才能写出人类可以理解的代码。—Martin Fowler

ok, 废话不多说,下面是设计要求及制作过程,proteus仿真以及代码流程的介绍

1)  题目及设计要求
题目:交通灯控制器
要求:
1、红灯和绿灯相互转换时经过黄灯,黄灯闪烁三次(6秒);

2、主干道方向通行30秒,辅干道方向通行20秒,单独左转信号15秒;先直行信号,后左转信号。

3、设手动、自动、特殊情况三种方式。

4、特殊情况时所有路口红灯都亮,给120、110等通行。

5、自动时显示各种状态倒计时。

2) C51编程以及电路仿真软件
编程

51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一般都是keil3或者keil4,我一直以来用的keil3,这次使用的keil4,其实都一样的。

注:关于keil3/4/5的资料和安装教程,在我的另一篇博客讲过了,可以参考一下  点击蓝字-->>

keil4打开的界面如下:

( PS:: 不过这次做这些东西的过程中,keil4经常自己卡死,害得我只能任务管理器关闭它,超级烦,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了解的可以评论一下告诉我,感激不尽 .............但是老版本的keil3却很稳定)

仿真:
proteus仿真软件

我用的7版本的

proteus打开界面如下:
   这个界面里面的电路图与这个交通灯无关,是我以前做的一个,只是给大家演示

3)解决思路
硬件部分:
交通灯显示部分分为6个部分

- [ 1] 首先:主干道通行30秒  其中单独左转15秒  黄灯6秒
1)主干道--------绿灯                                辅干道--------红灯                0-15s                 // 单独直行
2)主干道--------蓝灯                                辅干道--------红灯                15-24s                // 单独左转
3)主干道--------黄灯                                辅干道--------红灯                24-30s                // 黄灯减速

---------------------------------------------------------------------------------------------------------------------------------------
- [ 2] 辅干道通行20秒   单独左转15秒  黄灯6秒
4)主干道--------红灯                                辅干道--------绿灯                0-5s
5)主干道--------红灯                                辅干道--------蓝灯                5-14s
6)主干道--------红灯                                辅干道--------黄灯                14-20s

模拟交通的灯的几个led灯的显示在程序中就是按照上面的流程显示的,由 1)--->2)--->.....--->6)--->1)->.....   一直循环

仿真电路图各个部分展示:

(1)单片机 & 复位电路 & 晶振

(2)交通灯部分

上图标注了每个灯对应的引脚   以及每个灯的颜色

分别在上面和右面放置了一排  用来表示道路的方向

D1-D4指示的是主干道                        D5-D8指示的是辅干道

(3)数码管显示部分

这部分是和交通灯部分一起的  为了方便看到我写的标注,我把交通灯抹去了,抹去的部分就是上面交通灯的部分

(该芯片使用方法这里不多说,网上很多资料。。。本质就是一个锁存器)

软件部分

首先代码流程图如下,对这个画图软件不是很熟,画的很垃圾,不过大致能体现出来

4)部分代码展示及解释

#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 = P2^7;                  // 数码管位选
sbit dula = P2^6;                // 数码管段选

// 按键位定义
sbit        key_auto         = P3^0;        // 自动
sbit        key_step         = P3^1;        // 手动
sbit        key_emerg         = P3^2;        // 紧急情况 110/120通过

// 四位八段共阴极数码管数字显示编码
uchar code table[]={
//"0" "1"  "2"  "3"
0x3f,0x06,0x5b,0x4f,
//"4" "5"  "6"  "7"
0x66,0x6d,0x7d,0x07,
//"8" "9"  "A"  "B"
0x7f,0x6f,0x77,0x7c,
//"C" "D"  "E"  "F"
0x39,0x5e,0x79,0x71
};

// 交通灯编码  自动模式时,交通灯亮灯顺序 我编成了一个数组,方便使用

uchar code light[]={
// 主G辅R      主G辅R    主Y辅R
    0xdb,       0xde,     0xd7,
// 主R辅G      主R辅B    主R辅R
    0xbd,       0xed,     0x7d,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用于计算时间过了几秒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4c;                // 定时器装初值 50ms(11.05926MHz  TH0=0x4c TL0=0x00)
        TL0=0x00;            // (12MHz 的初值是 TH0=0x3c TL0=0xb0)
    cnt++;
        if(cnt == 20)
        {
                cnt = 0;
                sec++;          // 记录1秒
        }
}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判断那个按键盘下

    /********************** 自动模式 *********************/
    ///如果是自动模式,就让交通灯正常运行  并显示倒计时
    // Display_C_time(15-sec);        // 主干道倒计时显示
    // Display_R_time(30-sec);  // 辅干道倒计时显示
    // P1 = light[0];                   // 交通灯编码显示
    // 具体代码省略、、、、、、、、、、

     /********************** 手动模式 *********************/
    //手动模式就让交通等步进变换
    if(key_step == 0)
        {
                delay_ms(5);
                if(key_step == 0)
                {
                        if(light_num == 6)
                        {
                                light_num = 0;
                        }
                        P1 = light[light_num];
                        light_num++;
                        while(!key_step);  // 松手检测
                }
        }

         /********************** 紧急模式 *********************/
        // 紧急模式  用于120/110紧急通行
        // 让主干道和辅干道都是红灯即可
        // 具体代码省略、、、、、、、、、、、

}

// 最后在主函数里面初始化,然后循环扫描按键

void main()
{
    system_Init();                        // 系统初始化  里面是对定时器中断以及数码管进行初始化

    while(1)
        {
                key_scan();
        }
}

5)整体效果演示

因为这个是帮别人设计的,所以完整源码和仿真工程文件不贴出。         如果需要完整的仿真以及源码,请私聊我或者评论留下联系方式

今天所有的懒惰都会换来明天的卑微                   加油吧!!!

网友A(2021-11-24):
最近正在学习,摆脱分享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