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工业两线制通信中,从机需要做信号分解吗,即分解出两个电源线与两个信号线

楼主(2019-07-03):
请问目前工业两线制通信中,从机需要做信号分解吗,即分解出两个电源线与两个信号线。如果不需要,那目前工业上对于主控室只能提供两线,从机该如何利用这两根线既做数据线又做信号线

网友A:
“既做数据线又做信号线”?
你能说出:数据线与信号线有何区别吗?

网友B:
485不就是两线吗?要传什么是由你的协议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做数据线又做信号线”?
你能说出:数据线与信号线有何区别吗?

抱歉,说错了,是既做数据线又做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不就是两线吗?要传什么是由你的协议决定的。

但是我了解的485模块之间通信的靠的是两根AB线,AB线只通数据信号啊,485模块自身的供电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信息和电力在电线上都是可以传输的。
不过当信息和电力同时在一“根”线上传输时,是需要有区分的方案,否则无法在使用时将其再分开。
常用的方法是分频段。
电力通常是50Hz,而信息可以用比它高得多的频率传输,例如250KHz!
这样就可以区分了。这个技术叫“电力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