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通讯录信息管理系统C语言程序

楼主:
具有学生或者员工的信息录入,查询,修改,删除功能,程序见附件

源程序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void input();
void save();
void lookup();
void search();
void change();
void delete();
void quit();
void read();
struct Infor
{  int num;//编号
  char name[20];//姓名
  char  phone[20];//电话
  char kind[20];//类别
  char mail[40];//邮件
}People[200];
int count=0;//记录总人数
int count1;//记录查询、修改、删除中查到的信息个数
void main()
{
        int i;
        read ();
        while(1)
        {
printf("\t\t\t通讯录信息系统菜单\t\t\t\n");
printf("\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n");
printf("\n");
printf("\t\t\t   数据录入(1)\t\t\t\n");
printf("\t\t\t   数据浏览(2)\t\t\t\n");
printf("\t\t\t   数据查询(3)\t\t\t\n");
printf("\t\t\t   数据修改(4)\t\t\t\n");
printf("\t\t\t   数据删除(5)\t\t\t\n");
printf("\t\t\t   退    出(6)\t\t\t\n");
printf("\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n");
printf("\t\t\t请输入菜单中对应项的数字\t\t\t\n");
scanf("%d",&i);
system("cls");
switch(i)
  {

    case 1: input();  break;//数据输入
    case 2: lookup(); break;//数据浏览
        case 3: search(); break;//数据查询
        case 4: change(); break;//数据修改
        case 5: delete(); break;//数据删除*/
        case 6: quit(); break;//        退出

  }

        }

}
//读入文件
void read()
{
FILE *fp;
        int i;
if((fp=fopen ("infor.dat","rb"))==NULL)
printf("文件无法打开,请检查!\n");
for(i=0;i<200;i++)
{
if(fread(&People[i],sizeof(struct Infor),1,fp)==1)
count++;
else if(fread(&People[i],sizeof(struct Infor),1,fp)!=1) break;

}
fclose(fp);
}
//数据录入
void input()
{   int i,k;
        char j;
    printf("\t\t\t   数据录入(1)\t\t\t\n");
        for(i=count;i<200;i++)
        {
                printf("请输入姓名: ");
                scanf("%s",People[i].name);
                {for(k=0;k<count;k++)                                                //录入查重
        if(strcmp(People[i].name,People[k].name)==0)
        {printf("系统中已有此人,请重新输入!\n");
           input();
        }
        else continue;
                }

                printf("请输入电话: ");
                scanf("%s",People[i].phone);
                printf("请输入类别: ");
                scanf("%s",People[i].kind);
                printf("请输入电子邮箱: ");
                scanf("%s",People[i].mail);
                count++;
                People[i].num=count;
                printf("继续录入吗?y/n");
                scanf(" %c",&j);
                system("cls");
                if(j=='y') continue;
                else if(j=='n') main();
        }

}

//数据保存
void save()
{FILE *fp;
int i;
if((fp=fopen ("infor.dat","wb"))==NULL)
{printf("文件无法打开,请检查!\n");
return;
}
for(i=0;i<count;i++)
{if(fwrite(&People[i],sizeof(struct Infor),1,fp)!=1)
                 printf("写入错误!\n");
}
         fclose(fp);
}
//数据浏览
void lookup()
{
        int i;
printf("\t\t\t   数据浏览(2)\t\t\t\n");
printf("\t编号\t姓名\t电话\t类别\t邮件\t\n");
for(i=0;i<count;i++)
printf("\t%d\t%s\t%s\t%s\t%s\t\n",People[i].num,People[i].name,People[i].phone,People[i].kind,People[i].mail);
printf("\t\t\t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t");
getch();
system("cls");

}

//退出
void quit()
{
         char i,j;
        printf("\t\t\t   退    出(6)\t\t\t\n");
     printf("确认退出?y/n");
                scanf(" %c",&j);
                system("cls");
                if(j=='n') return;
                else if(j=='y')
                {
                        printf("是否保存?y/n");
                        scanf(" %c",&i);
                        system("cls");
                        if(i=='y') {save();exit(0);}
                        else if(i=='n') exit(0);

                }
}
//数据查询
  void search()
{
        int i;
        char j[20];
        count1=0;
        printf("\t\t\t   数据查询(3)\t\t\t\n");
        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类别A、B、C\n");
        scanf(" %s",j);
        printf("\t姓名\t电话\t\n");
        for(i=0;i<200;i++)
        {
        if(strcmp(j,People[i].kind)==0)
        {printf("\t%s\t%d\t\n",People[i].name,People[i].phone);
        count1++;
        }
        }
        if(count1==0)
        {system("cls");
        printf("无此类别人员信息!\n");}
        printf("\t\t\t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t");
    getch();
    system("cls");

}
  //数据修改
  void change()
  {
          int i,k;
        char j[20];
    printf("\t\t\t   数据修改(4)\t\t\t\n");
        printf("请输入要修改信息人员的姓名:\n");
        scanf(" %s",j);
        printf("以下为该人员信息:\n");
    printf("\t编号\t姓名\t电话\t类别\t邮件\t\n");

        for(i=0;i<200;i++)
        {
                if(strcmp(j,People[i].name)==0)
                printf("\t%d\t%s\t%s\t%s\t%s\n",People[i].num,People[i].name,People[i].phone,People[i].kind,People[i].mail);
                else continue;
        printf("\n");
   printf("\t\t\t请输入要修改的信息后对应序号:\t\t\t\n");
                printf("\t\t\t   编号(1)\t\t\t\n");
                printf("\t\t\t   姓名(2)\t\t\t\n");
                printf("\t\t\t   电话(3)\t\t\t\n");
                printf("\t\t\t   类别(4)\t\t\t\n");
                printf("\t\t\t   邮箱(5)\t\t\t\n");
                scanf(" %d",&k);
    printf("该信息修改为:\n");

switch(k)
  {

    case 1:        scanf(" %d",&People[i].num);break;
    case 2: scanf(" %s",People[i].name);break;
        case 3: scanf(" %s",People[i].phone);break;
    case 4: scanf(" %s",People[i].kind);break;
        case 5: scanf(" %s",People[i].mail);break;

  }
        printf("修改成功!\n");
        printf("\t\t\t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t");
        getch();
        system("cls");

        }

  }

//数据删除
  void delete()
  {
          int i,temp;
   char j[20];
printf("\t\t\t   数据删除(5)\t\t\t\n");
printf("请输入要删除信息人员的姓名:\n");
        scanf(" %s",j);
        printf("以下为该人员信息:\n");
        printf("\t编号\t姓名\t电话\t类别\t邮件\t\n");
        for(i=0;i<200;i++)
        {
        if(strcmp(j,People[i].name)==0)
        printf("\t%d\t%s\t%s\t%s\t%s\t\n",People[i].num,People[i].name,People[i].phone,People[i].kind,People[i].mail);
        else continue;
        printf("\n");
        for(i=i;i<200;i++)
        {
          temp=People[i].num;
          People[i]=People[i+1];
          People[i].num=temp;

        }
        }
        printf("\t\t\t已删除!\t\n");
        printf("\t\t\t按任意键返回主菜单!\t");
        getch();
        system("cls");

  }

网友A(2020-10-22):
为什么运行程序显示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运行程序显示文件无法打开?

你看看当前路径下面有没有那个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运行程序显示文件无法打开?

看看运行目录下,注意是运行目录下,infor.dat这个文件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