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解码再用595驱动数码管显示出红外遥控接收来的解码数据

楼主:
自己写的程序,已经验证过有实物

#include "SC92F732X_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         unsigned    long

///////////////////////////引脚
#define   mosout               P00                 //输出引脚
#define   baiout               P11
#define   lvout_510r               P17
#define   huangout_510r               P27
#define   hongout               P24

#define   usbfout               P12

#define   led               P26
#define   on               P13
#define   vin               P10

#define   CLK               P02
#define   DATA_1           P01
#define   CKSHX               P05

#define   hwpin               P16

#define   vbatt              0x41
#define   v1              0x40
////////////////////////////// 变量定义
bit  ON_OFF,bi;
bit irpro_ok,irok,jsok;
uint  sleep_data;

uchar bb,hs,h,ied;

ul v1_add,v1_data;
ul vb_add,vb_data;

uchar  irtime,irdet;

uchar kehuh,kehul,keyma,keyfanma;

uchar keydata,jsokadd;
///////////////////////////////////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 shuma[] =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0--9 //
//////////////////////////////////////////////////// 上电初始化程序
void mcu_init(void)
{
/* 初始化I/O口 */
        P0CON =0xff;          // 0为输入,1为输出
        P0PH=0;                  //        1有效
        P0 =0;

        P1CON = 0x86;
        P1PH=0x48;
        P1 = 0x49;

        P2CON = 0xf0;
        P2PH=0;
        P2 = 0;
/*初始化AD*/
        ADCCFG1 = 0;                                        // AIN8通道开关 //
        ADCCFG0 = 0x3;
        ADCCON = 0;
/////////////////打开外部中断
    EA=1;
    EINT0=0;
        IPINT0=0;

        INT0F=0;
        INT0R=0;

        EINT1=1;
        INT1F=0x4;        //INT12
        INT1R=0;

        IP1=0x8;
/////////////////打开定时器
    ET0=1;           //**** T0使能
    TMCON=0;   //*****频率来自FSYS/12(系统时钟) 12M
    TMOD=0x1A; //****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溢出时将TH0的值自动装入TL0
    TR0=1;           //*****定时器1的开始计数

    TL0=0;
        TH0=156;        //256-120
//////////////////////AD参考电压2.4
    OPINX=0xC2;
    OPREG=0X80;
////////////////// 初始化变量

}
//////////////////////////////////////////////////////////////////
void waibu12_int(void) interrupt 2
{

         irdet=irtime;
         irtime=0;

    if((irdet<140)&&(irdet>=130))//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
                   ied=0;
                   jsok=1;
           }

           if(irdet>160)//引导码大于16MS
       {
              irdet=0;
                   ied=0;
                   jsok=0;
           }

           if(jsok)
           {
            irdata[ied]=irdet;//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ed++;
             if(ied>=33)
                {
                 irok=1;
                 ied=0;
                                 jsok=0;
                }
                }

}
////////////////////////////////////////////////定时中断
void time_int(void) interrupt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if(irtime>250)
  {
   irtime=0;
  }         */
//************************************
}
/////////////////////////////////////////////////////////////
unsigned int ad_conver(uchar ad_pin)
{
        uint ad_res_data,ad_h,ad_l;
        uchar as;
    ADCCON=0x80;
        ad_h=0;ad_l=0;
        ADCCON|=ad_pin;                  //ADCS=1; 00001000  on ad
        while(!(ADCCON&0x10)){as=0;}
        ad_l=ADCVL;
        ad_h=ADCVH;
        ad_h<<=4;
        ad_l>>=4;
        ad_res_data=ad_h|ad_l;
        ADCCON=0;
        return(ad_res_data);
}
///////////////////////////////////
void dalay_1(uint yanshi)
{
    uint sb;
   for(sb=0;sb<yanshi;sb++){}
}
////////////////////////////////////////////////
/////////////////////////////////////////////IO口组合
void in_74ls595(uchar p)
{
      uchar id;
          for(id=0;id<8;id++)
     {
             if(p&0x80){DATA_1=1;}
             else{DATA_1=0;}
                 CLK=0;
                 CLK=1;
                 p<<=1;
          }
}
//////////////////////////////////////////
void  led_display(uint display_data )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display_data/1000;
   bai=(display_data%1000)/100;
   shi=(display_data%100)/10;
   ge=display_data%10;

//************************************************扫描

          if(qian==0){in_74ls595(0);}
          else{in_74ls595(shuma[qian]);}
          in_74ls595(0x10);
          CKSHX=1;
          dalay_1(5);
          CKSHX=0;
          dalay_1(100);
          in_74ls595(0);
          in_74ls595(0);
          CKSHX=1;
          dalay_1(3);
          CKSHX=0;
          dalay_1(3);

          if((qian==0)&&(bai==0)){in_74ls595(0);}
          else{in_74ls595(shuma[bai]);}
          in_74ls595(0x20);
          CKSHX=1;
          dalay_1(5);
          CKSHX=0;
          dalay_1(100);
          in_74ls595(0);
          in_74ls595(0);
          CKSHX=1;
          dalay_1(3);
          CKSHX=0;
          dalay_1(3);

          if((qian==0)&&(bai==0)&&(shi==0)){in_74ls595(0);}
          else{in_74ls595(shuma[shi]);}
          in_74ls595(0x40);
          CKSHX=1;
          dalay_1(5);
          CKSHX=0;
          dalay_1(100);
          in_74ls595(0);
          in_74ls595(0);
          CKSHX=1;
          dalay_1(3);
          CKSHX=0;
          dalay_1(3);

          in_74ls595(shuma[ge]);
          in_74ls595(0x80);
          CKSHX=1;
          dalay_1(5);
          CKSHX=0;
          dalay_1(100);
          in_74ls595(0);
          in_74ls595(0);
          CKSHX=1;
          dalay_1(3);
          CKSHX=0;
          dalay_1(3);

}
//////////////////////////////////////////
void  ledoff_display()
{
//************************************************扫描

          in_74ls595(0);
          in_74ls595(0);
          CKSHX=1;
          dalay_1(3);
          CKSHX=0;
          dalay_1(400);

}
///////////////////////////////////////////////
void key_in()
{

//*********************************************开关键

        if(!on)
        {
              bb++;
         if((bb>100)&&bi&&(!on))
          {
          bb=0;
          ON_OFF=!ON_OFF;
          bi=0;
          }
     }
          else
          {
                          bi=1;
                        bb=0;
          }
//********************************************遥控功能键

}
/////////////////////////////////////////////////////////
void vbat_in()
{
                   h++;
        vb_add+=ad_conver(vbatt);
            if(h>=200)
            {
             h=0;
             vb_data=vb_add/200;
             vb_add=0;
            }
}
/////////////////////////////////////////////////////////////
void v1_in()
{
                         hs++;
        v1_add+=ad_conver(v1);
            if(hs>=200)
            {
            hs=0;
            v1_data=v1_add/200;
            v1_add=0;
            }

}
////////////////////////////////////////// //红外码值处理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char i, j, k,value;
  uchar cord;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20)////////高电平2.25MS,低电平1.125MS
                  {
             value|=0x80;
                  }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void Ir_work(void)
{
        kehuh=IRcord[0];
        kehul=IRcord[1];
        keyma=IRcord[2];
        keyfanma=IRcord[3];

        if(keyma||keyfanma==255)
        {
         keydata=keyma;
        }
}
//////////////////////////////////////////////////////////////////////////////////////////////////////
void main(void)
{
      mcu_init();
         while(1)
         {
           v1_in();
           vbat_in();
           key_in();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ok=0;
          Ircordpro();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pro_ok=0;
          Ir_work();
          }

         if(jsok)
         {
          jsokadd++;
          if(jsokadd>250)
          {
           jsokadd=0;
           jsok=0;
          }
         }
         else
         {
          jsokadd=0;
         }
//*********************
           if(ON_OFF)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ok=0;
          Ircordpro();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pro_ok=0;
          Ir_work();
          }
            led_display(keydata);
            led=irok;
           }
           else
           {
                ledoff_display();
            keydata=0;
                led=0;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