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单片机串口1、2、3、4的配置

楼主(2019-07-03):
串口1初始化配置:

void Uart1Init(void)               // 9600bps@12.000MHz
{
        SCON  = 0x5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C7;               //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S    = 1;                //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串口2初始化配置:

void Uart2Init(void)               // 9600bps@12.000MHz
{
        S2CON = 0x5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C7;               // 65536-12000000/9600/4 = FEC7H
        T2H   = 0xFE;               //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 启动定时器2
        IE2   = ES2;            //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串口3初始化配置:

void Uart3Init(void)               // 9600bps@12.000MHz
{
        S3CON  = 0x1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S3CON &= 0xBF;     // 串口3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C7;                // 65536-12000000/9600/4=FEC7H
        T2H    = 0xFE;                //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 启动定时器2
        IE2    = ES3;       //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串口4初始化配置:

void Uart4Init(void)        // 9600bps@12.000MHz
{
        S4CON  = 0x1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S4CON &= 0xBF;                // 串口4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C7;                // 65536-12000000/9600/4=FEC7H
        T2H    = 0xFE;                //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 启动定时器2
        IE2    = ES4;       //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UartXInit();              // 串口X初始化
        busy = 0;                 // 发送标志位
    while (1)
        {
                if(rptr != wptr)      //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
                        UartX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发送函数:

void UartX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 当busy=0时,跳出循环,表示可以发送数据了
    busy = 1;      // 发送标志置1,为下次发送做准备
    SXBUF = dat;    // 开始发送字节   (SXBUF = SBUF、S2BUF、S3BUF、S4BUF)
}

中断函数: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TI)                   // 发送中断标志位判断
    {
        TI = 0;               // 清中断标志
                busy = 0;             // 发送标志位置0,表示满足发送条件
        LED0 = !LED0;         // 测试端口
    }
    if (RI)                   // 接收中断标志位判断
    {
        RI = 0;               // 清中断标志
        LED1 = !LED1;         // 测试端口
                buffer[wptr++] = S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using 1
{
    if (S2CON & 0x02)           // 发送中断标志判断
    {
        S2CON &= ~0x02;         // 清中断标志
        LED0 = !LED0;           // 测试端口
                busy = 0;               // busy=0满足发送条件
    }
    if (S2CON & 0x01)           // 接收中断标志判断
    {
        S2CON &= ~0x01;         // 清中断标志
        LED1 = !LED1;           // 测试端口
                buffer[wptr++] = S2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3_Isr() interrupt 17 using 1
{
    if (S3CON & S3TI)           // 发送中断标志位
    {
        S3CON &= ~S3TI;         // 清中断标志
        LED0 = !LED0;           // 测试端口
                busy = 0;
    }
    if (S3CON & S3RI)           // 接收中断标志位
    {
        S3CON &= ~S3RI;         // 清中断标志
        LED1 = !LED1;           // 测试端口
                buffer[wptr++] = S3BUF; // 接收数据
                wptr &= 0x0f;           // 确保接收数据不超出数组长度
    }
}

void UART4_Isr() interrupt 18 using 1
{
    if (S4CON & S4TI)           // 发送中断标志判断
    {
        S4CON &= ~S4TI;         // 清中断标志
        LED0 = !LED0;           // 测试端口
                busy = 0;
    }
    if (S4CON & S4RI)           // 接收中断标志判断
    {
        S4CON &= ~S4RI;         // 清中断标志
        LED1 = !LED1;           // 测试端口
                buffer[wptr++] = S4BUF; // 接收数据
                wptr &= 0x0f;           // 确保接收数据不超出数组长度
    }
}

网友A(2020-02-26):
不错哦 正好需要

网友B(2020-09-10):
用在STC8G1K08上,,,

网友C(2020-10-14):
大神,请问一下:同时使用串口1 和 串口2 如何实现?

网友D(2023-05-31):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问一下:同时使用串口1 和 串口2 如何实现?

同求,我初始化串口2就串口1都用不了了,不知道怎么得。而且IE2   = ES2;这个ES2也没有哇

网友E(2023-08-26):
这段是wptr &= 0x0f;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