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三极管多谐振荡电路的频率,与电压有关系吗?

楼主(2019-07-03):
想做一个压控变频电路,发现用单片机编程很麻烦,用555不行,想起来双三极管多谐震荡。
如图,按道理来说,频率由RC决定的,从电路分析,电压越高,电容充电越快,频率就越高,想请教大家一下:改变电压是不是能改变频率?
谢谢!

楼主:
另外,如果R4,R5不和VCC连接,单独提供可变电压,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频率?2组的RC一样,占空比是不是50%?

网友A:
有关系的,注意改变电压

网友B:
你的方案很糟糕,建议用“压控振荡器”芯片来做。

网友C:
有关系,电压会影响振荡频率,可以使用压控电路

网友D:
很单纯的思路从低频角度来说是可以,改变电压的方法值得考虑,兴起改了一下.

网友E:
主要是看电容和电阻的配比,当然和电压有间接关系,不是直接影响

网友D:
同样用跟随器可以控制555输出频率

网友F:
不稳定,估计没有什么使用意义。

网友G:
有关系,我感觉你的占空比有问题,建议修改

网友H:
建议用TL494类似芯片比较好,只能说NE555比这两三极管工作稳定。闲太复杂,你可以用NE555,它的频率,占空比都可以电阻和电容可以调整的。

网友I:
最好的办法还是调节RC值

网友D:
只能说电压确实可以控制,不过控制有限,且曲线非线性,不是很好调节

网友D:
用仪器测量比较直观,眼观频率不是很明显,用数值说话了.

网友D:
修改参数

网友J:
电容充电速度不同,有一点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K:
双三极管多谐振荡电路的频率和电压没有关系;
C1R3 = C2R5;
f ~ 1/(1.38 (C1R3)) ~ 6.588 Hz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建议,不一一回复各位,请见谅! 因为忘记说,我需要的脉冲信号是1--3.5HZ(精度要求不高),谢谢4,5楼网友提议用压控震荡芯片,网查这类芯片都是高频的,需要分频处理,有点麻烦。 对555不是太熟,起先没有查到可以压控的555电路,经8,11楼网友提醒,查到电路图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改参数

谢谢您这么认真用心的帮忙!
以前只知道软件程序仿真,第一次看到硬件仿真,感觉非常新奇和好玩,谢谢!
再想请教一下:如果VCC=5V,输入调制电压是1--8V,想得到频率是1--3.5HZ,如何选择RC值比较好,另外 输出的波形是不是也能仿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