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口前4个ADc,赋值P1=0xff,会影响前4个adc口吗?

楼主(2019-07-03):
如题,IO口不够用,用P14-P17,传数据,会影响adc吗?对adc口赋值应该全是0。

网友A:
可以这么用
但前提是,你要把P1.0-P1.3的IO端口设定为模拟输入端口,这样一来,这四个端口就不会有输出和输入电流了,只能用作ADC

网友B:
IO是多功能口,相当于有一把“刀闸”切换它的功能。
当IO被“刀闸”切换到ADC功能后,你对P1传输数据是没有用了,即无效,所以不在影响。
自然也就没在“对adc口赋值应该全是0”这一说了。
不过最好还是看一下手册上逻辑功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