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超声波寻物循迹小车的源码

楼主(2019-07-03):
电路设计图

电路设计图

电路设计图
实现的功能:从一个位置出发,开始寻物,在物体前10-20厘米处停下并亮灯,按一下开关后继续寻物,找到三个物体后沿场地边缘黑线到指定位置停车。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管脚定义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2_5=P2^5;
         sbit Tr=P3^7;            //超声波触发
    sbit Ec=P3^6;            //超声波输出
    sbit key=P1^0;           //按键
           sbit PCA_LED=P1^1;                         //数码管
        sbit zhong=P0^6;
        sbit zuo=P0^5;
        sbit you=P0^7;
        sbit hou=P0^1;
//定义变量
    uint L = 0;               //距离长度(cm)
        uint time=0;
        uint L1=0;
        uint L2=0;
        uint a=3;
        uchar zdbz;
void ultInit()
{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H0=0;
        TL0=0;
        TR1= 1;
        ET1= 1;
        ET0= 1;
        EA = 1;
}
void ultStart()
{
    Tr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 = 0;
}
void count()
{
  while(!Ec);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L=(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softqianjin()
{
    uchar zdbz=1;
    P2_4=1;
        P2_5=1;        //ENA ENB置为1
        P2_0=1;
        P2_1=0;
        P2_2=1;
        P2_3=0;
         TMOD=0x11;
        TH1=0xfd;
        TL1=0x44;
        EA=1;
        ET1=1;
        TR1=1;
}
void left(void)
{
        P2_4=1;        //ENA为1
        P2_5=0;        //ENB为0
        P2_0=1;
        P2_1=0;
        P2_2=1;
        P2_3=0;
}
void right(void)
{
        P2_4=0;        //ENA为1
        P2_5=1;        //ENB为0
        P2_0=1;
        P2_1=0;
        P2_2=1;
        P2_3=0;
}

void qianjin(void)
{
        P2_4=1;
        P2_5=1;        //ENA ENB置为1
        P2_0=1;
        P2_1=0;
        P2_2=1;
        P2_3=0;
}
void houtui(void)
{
        P2_4=1;
        P2_5=1;
        P2_0=0;
        P2_1=1;
        P2_2=0;
        P2_3=1;
}
void shating(void)
{
        P2_4=0;
        P2_5=0;        //ENA ENB置为1
        P2_0=0;
        P2_1=0;
        P2_2=0;
        P2_3=0;
}

void softqianjinzd() interrupt 3
{
        if(zdbz==1)
         {
         P2_0=0;
         P2_2=0;
         TH1=0xfe;
         TL1=0xd4;
         zdbz=0;
        }
        else
        {
         P2_0=1;
         P2_2=1;
         TH1=0xfd;
         TL1=0x44;
         zdbz=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main()
{
        PCA_LED=0;
        while(key==1);
        qianjin();
        delay(10000);
        ultInit();
        while(a)
{
        ultStart();
        count();
          if(L>70)
            {
                PCA_LED=0;
                left();
                }
           else if(L<15)
           {shating();
           while(key==1);
           a--;
           }
           else if(L>15&&L<70)
                {
                PCA_LED=1;
                qianjin();
                }
}
softqianjin();
while(1)
{
if(zhong==1&&zuo==1&&you==1) {shating();delay(2000);break;}
if(zhong==1&&zuo==1&&you==0) {left();}
if(zhong==1&&zuo==0&&you==1) {right();}
}
left();delay(2000);shating();delay(2000);
while(1)
{
if(zhong==0&&zuo==0&&you==0) {softqianjin();}
if(zhong==0&&zuo==0&&you==1) {right();}
if(zhong==0&&zuo==1&&you==0) {left();}
if(zhong==0&&zuo==1&&you==1) {softqianjin();}
if(zhong==1&&zuo==0&&you==0) {softqianjin();}
if(zhong==1&&zuo==0&&you==1) {right();}
if(zhong==1&&zuo==1&&you==0) {left();}
if(zhong==1&&zuo==1&&you==1) {shating();delay(2000);houtui();delay(1000);left();delay(2000);qianjin();}
if(zhong==1&&hou==1&&you==1) {shating();}
if(zhong==1&&hou==1)                 {shating();}
}
while(1);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