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实验程序

楼主(2019-07-03):
定时器计数器综合实验

P1接8个LED灯,P3.7接1个LED灯,点动开关接P3.2 (INT0),负跳变产生中断,P3.3 (INT1)用低电平触发中断。系统时钟6M。

编写程序实现如下功能:

① 主程序9只LED灯上电全灭。

② INT0中断程序实现:按一次启动定时器T0,再按一次停止。停止后恢复到上电状态。

③ INT1中断程序实现:按一次启动定时器T1,再按一次停止。停止后恢复到上电状态。

④ 定时器T0实现:P3.7所接1个LED灯亮灭闪烁,亮灭时间各为1S。

⑤ 计数器T1实现:记录由T1口所输入脉冲个数,以二进制形式在P1口连接的8只LED灯上显示出来。

(提示:低电平触发及时恢复高电平,以免中断重入)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p3_7=P3^7;
char t;
char k=0;
void main()
{
         TMOD=0x51;
         EA=1;
         EX0=1;
         EX1=1;
         ET0=1;
         ET1=1;
         IT0=1;
         IT1=1;
         TR0=0;
         TR1=0;
         TL0=(65536-15536)%256;
         TH0=(65536-15536)/256;
         TL1=0;
         TH1=0;
         p3_7=0;
         P1=0;
         while(1);
}
void key0()interrupt 0
{
         TR0=!TR0;
         if(TR0==0)
         {
                  TR1=0;
                  k=0;
                  P1=0;
                  p3_7=0;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L0=(65536-15536)%256;
         TH0=(65536-15536)/256;
         t++;
         if(t==10)
         {
                  p3_7=!p3_7;
                  t=0;
         }
}
void key1()interrupt 2
{
         TR1=!TR1;
         TH1=0xff;
         TL1=0xff;
         if(TR1==0)
         {
                  TR0=0;
                  k=0;
                  P1=0;
                  p3_7=0;
         }
}
void time1()interrupt 3
{
         TH1=0xff;
         TL1=0xff;
         k++;
         P1=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