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9-07-03):
设计一个带有控制功能脉冲计数器系统,被计数脉冲由T1(P3.5)输入,所记录的脉冲数以十进制形式在数码管显示(至少应可记录256个脉冲);1个点动开关控制是否允许计数(按1次允许,再按1次禁止。再按又允许。。。。),1个点动开关作为外部脉冲输入,不启动计数时,数码管显示6位学号(在6个数码管显示),启动计数后数码管显示计数个数(在最右侧三个数码管上显示)。
系统增加脉冲发生器功能,由T0产生周期为2s的方波,由P3.0口输出到LED0,用发光二极管显示方波信号;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charxuehao[]={0x7d,0x6d,0x3f,0x4f,0x07,0x06};    //这里顺序分别是4 5 6 3 7 1(按照需要自己改)
code unsigned char LEDMAP[] = {  // 八段管显示码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这里是从1~f(16进制)
};
sbit p3_0=P3^0;
char t=0;
void delay(char j)
{
         chari;
         for(i=0;i<125;i++)
         for(;j>0;j--);
}
void main()
{
         charled,a,b,c,count;
         TMOD=0x51;    //这里是T1计数,T0定时,如果这里改了,那么后边的TH1,TH0等等都得改一下,相信大家应该都会!
         EA=1;
         ET0=1;
         ET1=1;
         TR1=0;
         TR0=1;
         IT0=1;
         IT1=1;
         EX0=1;
         EX1=1;
         TH1=TL1=0;
         TH0=3c;
         TL0=b0;
         p3_0=1;
         while(1)
         {
                  if(TR1==0)
                  {
                                     P2=0x20;
                                    for(led=0;led<6;led++)
                                    {
                                             P1=xuehao[led];
                                             delay(30);
                                             P2>>=1;

                                    }
                  }
                  else if(TR1==1)
                  {
                       count=TL1;
                        c=count/100;
                       b=(count%100)/10;
                     a=count%10;
                           P2=0x08;
                      P1= LEDMAP[c];
                           delay(300);
                           P2=0x10;
                     P1= LEDMAP[ b];
                           delay(300);
                           P2=0x20;
                     P1= LEDMAP[a];
                           delay(300);
                  }
         }
}
void key()interrupt 0
{
         TR1=!TR1;
         if(TR1==0)
         TL1=0;
}
void key2()interrupt 2
{
         TR0=!TR0;
         if(TR0==0)
         p3_0=0;
}
void time()interrupt 1
{
         TH0=3c;
         TL0=b0;
         t++;
         if(t==20)
         {
                  p3_0=!p3_0;
                  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