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的疑问,怎么烧写到芯片里检测源代码是否成功

楼主(2019-07-03):
各位大佬,本人刚刚学习51单片机相关的知识,我想问一下,如果需要把相应的源代码写出来,怎么烧写到芯片里呢,或者如何检验我写的源代码是成功的呢,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忙回复

网友A:
Keil软件是可以编译的,如果有语法错误它会警告或者停止编译,如果没错它可以生成hex文件然后通过stcisp或者其它软件下载到单片机里,利用的是3.0. 3.1口

网友B:
烧写需要有串口转TTL的那个模块,然后使用STC-ISP这个软件  选对芯片型号,然后点打开程序文件,记得使用keil编译的时候选上输出hex文件,选好了就可以下载程序了(注意,STC-ISP如果一直无法检测到单片机的话可以拔掉电源线然后再插上,就能检测到了),具体程序行不行,下载下来看效果咯

网友C:
在keil中将代码写出来编译无错后自动生成hex文件(编译成功没有生成的话检查keil配置是否将生成hex文件的选项打钩), 然后就可以用下载软件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进单片机

网友D:
没开发板直接弄到仿真上检验,现在这种例程很多的哦

网友E:
仿真或者开发板

网友F:
1、通过开发软件,进行编译能查看是否有语法错误,有语法错误就不会生成HEX。
2、通过各种芯片的上位机烧录器将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内。
3、一般上位机烧录器有烧录,擦除,读取,验证等功能。可以验证芯片内部的HEX文件是否和你要写入的hex文件一致。
4、至于你的程序的功能,只能通过输出设备进行功能验证。
5、有些编程软件配合硬件可以完成软件的仿真,有的芯片可以通过proteus进行功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