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HT621B初始化之后全屏显示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7-03):
初始化之单片机程序代码如下,
调用初始化之程序之后,还没有对映射区操作,LCD就满屏显示了。
请大家指点。
void Ht1621_Init(void)
{
HT1621_CS=1;
HT1621_WR=1;
HT1621_DAT=1;
DelayMS(2000);
Ht1621WrCmd(ox52);//1/3duty 4com
Ht1621WrCmd(0x30);//内部时钟
Ht1621WrCmd(0x00);//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Ht1621WrCmd(0x0A);//禁止看门狗
Ht1621WrCmd(0x02);//打开系统振荡器
Ht1621WrCmd(0x06);//打开LCD偏压
}

网友A:
HT1621使用内部RC的话,初始化一般只需要设置BIAS,SYSEN,LCDON,NORMAL,然后初始化完成后在把HT1621的RAM清一遍就可以了。官网都有范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1621使用内部RC的话,初始化一般只需要设置BIAS,SYSEN,LCDON,NORMAL,然后初始化完成后在把HT1621的RA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其实这段代码我也是copy来的,本来的程序初始化之后就有一句是清除ram的,
我的意思是为啥初始化之后就满屏显示,然后就需要清除一次之后再写新的内容进去。
是否1621就是这样设计的,初始化之后必须先清除一次ram?
这样LCD总是会有一个满屏显示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