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STC12C5A60S2单片机的SCL和SDA是哪两个引脚

楼主(2019-07-04):
请问STC12C5A60S2单片机的SCL和SDA是哪两个引脚?

网友A:
p4.4 p4.5 就可以 软件定义一下

网友B:
一般来说SDA是数据线,SCL是时钟线。在其它功能IC中有的话会明确标识,但单片机中我还没有见过这样标识的。

网友C:
可以软件指定如图:

网友D:
不仔细看STC12C5A60S2手册(没看吗?):STC12C5A60S2单片机根本没有硬件IIC接口,所以.....

网友E:
STC12C5A60S2单片机根本没有硬件IIC接口,所以要用软件IIC,可以用任何一个接口, 软件定义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C12C5A60S2单片机根本没有硬件IIC接口,所以要用软件IIC,可以用任何一个接口, 软件定义一下

看了前面的 还以为有专用端口 实际应用中  软件定义一下端口就可以  可以任何一个输入输出端口,

网友G:
看你的图没有明确说明有SDA和SCL,看楼上的几位说该芯片没有硬件i2c接口,你可以查看芯片手册确认一下。如果真的没有可以使用任意两个GPIO口模拟i2c协议就可以了,如果有硬件的i2c接口,把相应的io设置成i2c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H:
看到这个问题之前,我真的怀疑我的眼睛
去看了看STC12C5xxxxx手册,也许文字太多,或者我眼睛不好使,反正没看见什么专用 SDA,SCL口的
一般都是
sbit SDA = P2^0;
sbit SCL  = P2^1;
这么干的,随便定义哪个闲置IO都行

网友I:
随便那两个闲置口都可以,软件定义

网友J(2019-12-05):
那I^2C的芯片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