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h452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9-07-04):
H451_DCLK    BIT   P2.4         ;串行数据时钟,上升沿激活
CH451_DIN     BIT   P2.5            ;串行数据输出,接 CH451 的数据输入
CH451_LOAD    BIT   P2.6            ;串行命令加载,上升沿激活
CH451_DOUT    BIT   P2.7           ;INT0,键盘中断和键值数据输入,接 CH451 的数
ORG 0000H
START:
ACALL CH451_INIT      ;调用初始化程序
MOV A,#0D5H
MOV B,#0CH
ACALL CH451_WRITE
MOV A,#0BDH
MOV B,#0DH
ACALL CH451_WRITE
MOV A,#18H
MOV B,#0EH
ACALL CH451_WRITE
MOV A,#0F9H
MOV B,#0FH
ACALL CH451_WRITE
MOV R6,#00H
MOV R5,#00H
MOV R4,#00H
MOV R3,#00H
MOV R1,#30H
ACALL SCAN1

; 初始化子程序
CH451_INIT:
CLR   CH451_DIN        ;先低后高,输出上升沿通知 CH451 选择 4 线串行接口
SETB  CH451_DCLK       ;置为默认的高电平
SETB  CH451_DIN
SETB  CH451_LOAD
SETB  CH451_DOUT       ;置为输入
CLR   IT0              ;置外部信号为低电平触发
SETB  PX0              ;置高优先级或者低优先级
CLR   IE0              ;清中断标志
SETB  EX0              ;允许键盘中断
MOV B,#04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MOV A,#03H
ACALL CH451_WRITE
RET
;串口通信读出写入程序
CH451_WRITE:
        CLR   EX0              ;禁止键盘中断
        CLR   CH451_LOAD       ;命令开始,此命令可以放在后面
        MOV   R7,#08H          ;将 ACC 中 8 位送出
CH451_WRITE_8:
        RRC   A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CLR   CH451_DCLK
        MOV   CH451_DIN,C      ;送出一位数据
        SETB  CH451_DCLK       ;产生时钟上升沿通知 CH451 输入位数据
        DJNZ  R7,CH451_WRITE_8 ;位数据未完继续
        MOV   A,B
        MOV   R7,#04H          ;将 B 中 4 位送出
        CH451_WRITE_4:
        RRC   A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CLR   CH451_DCLK
        MOV   CH451_DIN,C      ;送出一位数据
        SETB  CH451_DCLK       ;产生时钟上升沿通知 CH451 输入位数据
        DJNZ  R7,CH451_WRITE_4 ;位数据未完继续
        SETB  CH451_LOAD       ;产生加载上升沿通知 CH451 处理命令数据
        SETB  EX0              ;允许键盘中断
        RET
; ;输入键值子程序

CH451_READ:
CLR EX0
CLR CH451_LOAD
MOV A,#07H
MOV R7,#04H
   CH451_READ_4:
RRC A
CLR CH451_DCLK
MOV CH451_DIN, C
SETB CH451_DCLK
DJNZ R7,CH451_READ_4 ;位 数据未完继续

SETB CH451_LOAD ;产生加载上升沿 通知CH451 处理命令数据
CLR  A  ;先清除键值单元以便移位
MOV  R7,#07H   ;读入7位键值
CH451_READ_7:

MOV  C,CH451_DOUT  ;读入- ~位数据

CLR  CH451_DCLK  ;产生时钟上升沿 通知CH451输出下一位
RLC  A  ;数据移入ACC,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SETB CH451_DCLK

DJNZ R7,CH451_READ_7 ;位 数据未完继续

CLR IE0 ;清中断标志,读操作过程中有低电平脉冲
SETB  EX0  ;允许键盘中断;
RET

SCAN1: MOV C,CH451_DOUT;键盘扫描
JC SCAN1
ACALL CH451_READ
MOV R2, A
C0: CJNE R2, #44H,C1
ACALL K1
ACALL TES
C1: CJNE R2, #45H,C2
ACALL K2
ACALL TES
C2: CJNE R2,#46H,C3
ACALL K3
ACALL TES
c3: CJNE R2,#47H,C4
ACALL K4
ACALL TES
C4: CJNE R2,#4CH,C5
ACALL K5
ACALL TES
C5: CJNE R2,#4DH,C6
ACALL K6
ACALL TES
C6: CJNE R2,#4EH,C7
ACALL K7
ACALL TES
C7: CJNE R2,#4FH,SCAN1
ACALL K8
ACALL TES

RET
TES:SETB C
RET

K1:
MOV DPTR,#TAP
INC R3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B,#0CH
ACALL CH451_WRITE

RET
K2:MOV DPTR,#TAP
INC R4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B,#0DH
ACALL CH451_WRITE

RET
K3:MOV DPTR,#TAP
INC R5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B,#0EH
ACALL CH451_WRITE
RET
K4:MOV DPTR,#TAP
INC R6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B,#0FH
ACALL CH451_WRITE
RET
K5:
RET
K6:
RET
K7:
RET
k8:
RET

TAP:
DB 0BDH;0
DB 018H;1
DB 0D5H;2
DB 0D9H;3
DB 078H;4
DB 0E9H;5
DB 0EDH;6
DB 098H;7
DB 0FDH;8
DB 0F9H;9

YY:MOV R3,#00H
MOV R4,#09H
RET

END

网友A(2020-10-17):
你好,有没有c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