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控制1602屏的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9-07-04):
IO口不够用,所以只能用4位控制1602屏,不成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望高人指导!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 P2^1;
sbit lcdrw= P2^2;
sbit lcden= P2^3;

void delay(uint m)
  {while(--m);}

void write(uchar com,uchar date)
{

  uint nn=20;
        lcdrs=com;

        P1=(date&0xf0);
        delay(nn);
        lcden=1;
        delay(nn);
        lcden=0;

        P1=(date&0x0f)<<4;
        delay(nn);
        lcden=1;
        delay(nn);
        lcden=0;
        delay(nn);
}

void init()
{
        lcdrw=0;
        lcden=0;
        delay(5);
        write(0,0x28);
        write(0,0x0c);
        write(0,0x01);
        write(0,0x80);
        delay(255);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write(0,0x80);write(1,'a');
}
}

网友A:
你这个初始化程序出问题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