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入不了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楼主:
给单片机烧入的时候,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然后单片机蜂鸣器会一直叫,小灯全部都亮起来了(不是特别亮)

网友A(2019-07-04):
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B:
还是不行

网友C:
电脑端换usb口试试

网友D:
改为如图

网友E:
MCU芯片插反了吧

网友F:
很明显,单片机放反了。掉个头插上。插反了,坏没坏还两说。

网友G:
1从“天翔电子旗舰店”的"TX-1C"51单片机开发板照片来看,应该MCU芯片缺口朝向数码管一侧,楼主提供的照片中没有看到缺口;2,在面包板上实验时由于接触导通不稳定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此时注意冷启动时摁稳TXD和RXD使其接触稳定便可解决。3,如使用STC ISP下载软件,建议用”检测MCU选项“找MCU,找到会提示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MCU芯片插反了吧

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从“天翔电子旗舰店”的"TX-1C"51单片机开发板照片来看,应该MCU芯片缺口朝向数码管一侧,楼主提供的照片 ...

嗯,是芯片插反了,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