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和加减速源程序

楼主(2019-07-04):
本次上传附件为STM32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和加减速的内容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driver.h"

int main(void)
{
        u8 i;
        u8 keyval;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Driver_Init();                //驱动器初始化
        TIM8_OPM_RCR_Init(999,72-1); //1MHz计数频率  单脉冲+重复计数模式
        TIM_Init();
        TIM5_Init();

        while(1)
        {
                keyval=KEY_Scan(0);
                if(keyval==WKUP_PRES)
                {
                        Pulse_Control(500,10000); //500us(2kHZ)
                  delay_ms(1000);
                        Pulse_number(500,10000);
                        delay_ms(1000);
                }else if(keyval==KEY0_PRES)
                {

                        Locate_Rle(10000,2000,CW);//按下KEY0,以2000Hz的频率 顺时针发10000脉冲
                        delay_ms(1000);
                  Pulse_number(500,10000);        //PA3
                        delay_ms(1000);
                        Pulse_Control(500,10000); //500us(2kHZ) PC6
                  delay_ms(1000);

                }else if(keyval==KEY1_PRES)
                {
                        Locate_Rle(10000,5000,CCW);//PC7 按下KEY1,以5000Hz的频率 逆时针发10000脉冲

                }
                delay_ms(10);
                i++;
                if(i==50)
                {
                        i=0;
                        LED1=!LED1;
                }
        }
}

速度+位置控制 可控三个电机.7z

网友A(2019-12-10):
f407的板子可以控制么?

网友B(2020-09-15):
加减速程序是不是没有呢?

网友C(2021-06-18):
有protues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