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2864俄罗斯方块游戏程序+PCB+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7-04):
Altium Designer画的基于51单片机的俄罗斯方块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俄罗斯方块元件清单
元件编号    参数    数量
R11    10K电阻    1
C2    10uF电解电容    1
Y1    12M晶振    1
C1, C3    30pf瓷片电容    2
VR1    103滑动变阻器    1
P4    4针插针    1
LCD1    LCD12864液晶    1
U1    STC89C51单片机    1
K1, K2, K3, K4, K5, K6    大按键    6
K7    小轻触按键    1
J1    电源接口    1
SW1    自锁开关    1

#include <REGX52.H>
#include"pic.c"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_DATA P2
#define button_delay 150  //按键延时
#define button_acceleration 65  //按键加速度阈值
#define GAME_LOCATION 30
sbit button_a = P3^4;         //变形
sbit button_b = P3^5;        //开始
sbit up = P3^2;           //暂停开始
sbit down = P3^0;
sbit left = P3^1;
sbit right = P3^3;
sbit speaker=P3^6;

sbit LCD_RS=P1^0;
sbit LCD_RW=P1^1;
sbit LCD_E=P1^2;
sbit LCD_CS2=P1^4;                //右屏选择(左右屏有时候相反)
sbit LCD_CS1=P1^3;                //左屏选择
sbit LCD_RST=P3^7;

unsigned int up_reg=button_delay;       //按键up累加器
unsigned int down_reg=button_delay;     //按键down累加器
unsigned int left_reg=button_delay;     //按键left累加器
unsigned int right_reg=button_delay;    //按键right累加器
unsigned int button_a_reg=button_delay; //按键button_a累加器
unsigned int button_b_reg=button_delay; //按键button_b累加器
unsigned int right_acceleration=0;                //按键right加速度寄存器
unsigned int left_acceleration=0;                //按键left加速度寄存器

unsigned int idata Box_Ram[19];//定义游戏点阵缓存10*16
unsigned char box_down_reg;//定义方块下落累加寄存器
unsigned char time0_reg;//定义定时器0累加寄存器
unsigned char next_mode;//定义下一个方块的类型
unsigned char next_shape;//定义下一个方块的形状
unsigned int destroy_row_num=0;//定义所消的行数
unsigned char speed_num=0;//定义游戏速度等级
unsigned char level_num;//定义游戏难度等级
bit game_over_flag;//游戏结束标志位置0表示游戏未结束
bit pause_game_flag;//游戏暂停标志位置0表示游戏未暂停

struct
{
        unsigned char mode;//类型
        unsigned char shape;//形状
        unsigned char x;//x坐标
        unsigned char y;//y坐标
        unsigned int box;//定义方块缓存
}s_box;        //定义方块结构体
//LCD检测忙状态函数
void LCD_check_busy()
{
        unsigned char temp;
        LCD_RS=0;
        LCD_RW=1;
        do
        {
                LCD_DATA=0xff;
                LCD_E=1;
                temp=LCD_DATA;
                LCD_E=0;
        }while((temp&0x80)==0x80);
}
//写指令代码(cs为0选左屏,cs为1选右屏)
void LCD_W_code(unsigned char tpcode,bit cs)
{
        LCD_RS=0;
        LCD_RW=0;
        LCD_CS2=~cs;
        LCD_CS1=cs;
        LCD_DATA=tpcode;
        LCD_E=1;
        _nop_();
        LCD_E=0;
}
//写显示数据(cs为0选左屏,cs为1选右屏)
void LCD_W_data(unsigned char tpdata,bit cs)
{
        LCD_check_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CS2=~cs;
        LCD_CS1=cs;
        LCD_DATA=tpdata;
        LCD_E=1;
        _nop_();
        LCD_E=0;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ialize()
{
        LCD_RST=0;
        _nop_();
        _nop_();
        LCD_RST=1;
        LCD_W_code(0x3f,0);                //开显示设置
        LCD_W_code(0xc0,0);                //设置显示起始行为第一行
        LCD_W_code(0xb8,0);                //页面地址设置
        LCD_W_code(0x40,0);                //列地址设为0
        LCD_W_code(0x3f,1);
        LCD_W_code(0xc0,1);
        LCD_W_code(0xb8,1);
        LCD_W_code(0x40,1);
}
//LCD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8;j++)
        {
                LCD_W_code(0xb8+j,0);
                LCD_W_code(0x40,0);
                LCD_W_code(0xb8+j,1);
                LCD_W_code(0x40,1);
                for(i=0;i<64;i++)
                        {
                                LCD_W_data(0x00,0);
                                LCD_W_data(0x00,1);
                        }
        }
}
//LCD显示字符串函数(word表示要显示的字符串,
//length表示要显示的字符串宽度,
//x表示首字符所在行数,
//y表示首字符所在列数)
void LCD_display_word(unsigned char word[],
                      unsigned int length,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gth;i++)
        {

                LCD_W_code(0xb8+x,0);
                LCD_W_code(0xb8+x,1);
                if(y+i<64)
                {
                        LCD_W_code(0x40+y+i,0);
                        LCD_W_data(word[i],0);
                }
                else
                {
                        LCD_W_code(y+i,1);
                        LCD_W_data(word[i],1);
                }
        }
}
//LCD画全屏函数
void LCD_full_draw(unsigned char wor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LCD_W_code(0xb8+i,0);
                LCD_W_code(0x40,0);
                for(j=0;j<64;j++)
                {
                        LCD_W_data(word[i*128+j],0);
                }
                LCD_W_code(0xb8+i,1);
                LCD_W_code(0x40,1);
                for(j=0;j<64;j++)
                {
                        LCD_W_data(word[i*128+64+j],1);
                }
        }
}
//LCD显示一个字节函数(
  //x表示x坐标,
  //y表示y坐标,
  //tpdata表示要显示的数据)
void LCD_display_by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pdata)
{
        if(x<64)
        {
                LCD_W_code(0xb8+y,0);
                LCD_W_code(0x40+x,0);
                LCD_W_data(tpdata,0);
        }
        else
        {
                LCD_W_code(0xb8+y,1);
                LCD_W_code(x,1);
                LCD_W_data(tpdata,1);
        }
}

void LCD_draw(unsigned char wor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LCD_W_code(0xb8+i,1);
        LCD_W_code(0x40+20,1);
        for(j=0;j<44;j++)
        {
          LCD_W_data(word[i*44+j],1);
        }
  }
}
//基本界面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basic()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LCD_display_byte(GAME_LOCATION,i,0xff);
                LCD_display_byte(GAME_LOCATION+41,i,0xff);
        }
}
//刷新游戏区域函数
void refurbish_display()
{
        unsigned char i,j,tpdata;
        for(i=0;i<8;i++)
        {
                for(j=0;j<10;j++)
                {
                        tpdata=0x00;
                        if(  (Box_Ram[2*i]>>(12-j))&0x0001==1  )
                        {
                                tpdata=0x0f;
                        }
                        if(  (Box_Ram[2*i+1]>>(12-j))&0x0001==1  )
                        {
                                tpdata|=0xf0;
                        }
                        LCD_display_byte(GAME_LOCATION+1+j*4,i,tpdata);
                        LCD_display_byte(GAME_LOCATION+2+j*4,i,0xbb&tpdata);
                        LCD_display_byte(GAME_LOCATION+3+j*4,i,0xdd&tpdata);
                        LCD_display_byte(GAME_LOCATION+4+j*4,i,tpdata);
                }
        }
}
//基本按键程序(返回0表示没按键被按下,返回1表示down被按下,返回2表示up被按下,返回3表示button_a被按下,返回4表示left被按下,返回5表示right被按下)
//游戏中按键识别程序(有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是button_a_reg>down>left>right>up)
unsigned char basic_button()
{
        unsigned char tpflag=0;
        if(button_b==0)
        {
            if(button_b_reg<button_delay*8)
                {
                  button_b_reg++;
                }
                else
                {
                  button_b_reg=0;
                  tpflag=6;
                }
        }
        else
        {
                button_b_reg=button_delay*8;
        }
        if(down==0)
        {
                if(down_reg<button_delay)//按键一直被按下时设置时间间隔触发
                {
                        down_reg++;
                }
                else
                {
                        down_reg=0;
                        tpflag=1;//返回1表示down被按下
                }
        }
        else
        {
                down_reg=button_delay;//释放按键时置按键缓存为button_delay,以便在下次按键时及时响应
        }
        if(up==0)
        {
                if(up_reg<button_delay)//按键一直被按下时设置时间间隔触发
                {
                        up_reg++;
                }
                else
                {
                        up_reg=0;
                        tpflag=2;//返回2表示up被按下
                }
        }
        else
        {
                up_reg=button_delay;//释放按键时置按键缓存为button_delay,以便在下次按键时及时响应
        }
        if(button_a==0)
        {
                if(button_a_reg<button_delay*8)//按键一直被按下时设置时间间隔触发
                {
                        button_a_reg++;
                }
                else
                {
                        button_a_reg=0;
                        tpflag=3;//返回3表示button_a被按下
                }
        }
        else
        {
                button_a_reg=button_delay*8;//释放按键时置按键缓存为button_delay,以便在下次按键时及时响应
        }
        if(left==0)
        {
                if(left_reg<(button_delay))//按键一直被按下时设置时间间隔触发
                {
                        left_reg++;
                }
                else
                {
                        left_reg=left_acceleration*button_acceleration;
                        if(left_acceleration<2)left_acceleration++;
                        tpflag=4;//返回4表示left被按下
                }
        }
        else
        {
                left_acceleration=0;
                left_reg=button_delay;//释放按键时置按键缓存为button_delay,以便在下次按键时及时响应
        }
        if(right==0)
        {
                if(right_reg<(button_delay))//按键一直被按下时设置时间间隔触发
                {
                        right_reg++;
                }
                else
                {
                        right_reg=right_acceleration*button_acceleration;
                        if(right_acceleration<2)right_acceleration++;
                        tpflag=5;//返回5表示right被按下
                }
        }
        else
        {
                right_acceleration=0;
                right_reg=button_delay;//释放按键时置按键缓存为button_delay,以便在下次按键时及时响应
        }
        return(tpflag);
}
//检查覆盖函数(检查此时带入的参数所确定的方块是否会覆盖原有图形,不会覆盖返回1,覆盖返回0)
bit check_cover(unsigned char tpx,unsigned char tpy,unsigned int tpbox)
{
        unsigned char i;
        bit tpflag=1;
        unsigned int temp;
        temp=s_box.box;
        for(i=0;i<4;i++)
        {
                Box_Ram[3-i+s_box.y]&=(~((temp&0x000f)<<(9-s_box.x)));
                temp=temp>>4;
        }//先将现有的方块从游戏点阵缓存中删除
        temp=tpbox;
        for(i=0;i<4;i++)
        {
                if((((temp&0x000f)<<(9-tpx))&Box_Ram[3-i+tpy])!=0x0000)
                {
                        tpflag=0;
                }
                temp=temp>>4;
        }//检查方块是否和原有图形重叠,重叠置标志位tpflag为0,不重叠不置标志位,即tpflag为1
        temp=s_box.box;
        for(i=0;i<4;i++)
        {
                Box_Ram[3-i+s_box.y]|=((temp&0x000f)<<(9-s_box.x));
                temp=temp>>4;
        }//在游戏点阵缓存中恢复原有方块
        return(tpflag);
}
//方块缓存数据函数(输入方块类型和形状即可获得方块缓存数据)
unsigned int box_read_data(unsigned char tpmode,unsigned char tpshape)
{
        unsigned int tpbox;
        switch(tpmode)
        {
                case 0: switch(tpshape)
                                {
                                        case 0: tpbox=0xf000;break;
                                        case 1: tpbox=0x4444;break;
                                        case 2: tpbox=0xf000;break;
                                        case 3: tpbox=0x4444;break;
                                        default:;
                                }break;
                case 1: switch(tpshape)
                                {
                                        case 0: tpbox=0xe800;break;
                                        case 1: tpbox=0xc440;break;
                                        case 2: tpbox=0x2e00;break;
                                        case 3: tpbox=0x88c0;break;
                                        default:;
                                }break;
                case 2: switch(tpshape)
                                {
                                        case 0: tpbox=0xe200;break;
                                        case 1: tpbox=0x44c0;break;
                                        case 2: tpbox=0x8e00;break;
                                        case 3: tpbox=0xc880;break;
                                        default:;
                                }break;
                case 3: switch(tpshape)
                                {
                                        case 0: tpbox=0xcc00;break;
                                        case 1: tpbox=0xcc00;break;
                                        case 2: tpbox=0xcc00;break;
                                        case 3: tpbox=0xcc00;break;
                                        default:;
                                }break;
                case 4: switch(tpshape)
                                {
                                        case 0: tpbox=0xc600;break;
                                        case 1: tpbox=0x4c80;break;
                                        case 2: tpbox=0xc600;break;
                                        case 3: tpbox=0x4c80;break;
                                        default:;
                                }break;
                case 5: switch(tpshape)
                                {
                                        case 0: tpbox=0x6c00;break;
                                        case 1: tpbox=0x8c40;break;
                                        case 2: tpbox=0x6c00;break;
                                        case 3: tpbox=0x8c40;break;
                                        default:;
                                }break;
                case 6: switch(tpshape)
                                {
                                        case 0: tpbox=0x4e00;break;
                                        case 1: tpbox=0x8c80;break;
                                        case 2: tpbox=0xe400;break;
                                        case 3: tpbox=0x4c40;break;
                                        default:;
                                }break;
                default:;
        }
        return(tpbox);
}
//方块载入函数
void box_load()
{
        s_box.box=box_read_data(s_box.mode,s_box.shape);
}
//方块映射游戏点阵缓存函数(参数是原来方块的位置、缓存,先消去原有位置的方块)
void box_to_Box_Ram(unsigned char tpx,unsigned char tpy,unsigned int tpbox)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temp=tpbox;
        for(i=0;i<4;i++)
        {
                Box_Ram[3-i+tpy]=Box_Ram[3-i+tpy]&(~((temp&0x000f)<<(9-tpx)));
                temp=temp>>4;
        }//从游戏点阵缓存中删除以前的方块
        temp=s_box.box;
        for(i=0;i<4;i++)
        {
                Box_Ram[3-i+s_box.y]=((temp&0x000f)<<(9-s_box.x))|Box_Ram[3-i+s_box.y];
                temp=temp>>4;
        }//在游戏点阵缓存中加入新的方块
}
//显示数字函数(
  //x表示x坐标,
  //y表示y坐标,
  //tpdata表示要显示的数字)
//显示速度函数
void show_num(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p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LCD_display_byte(x+i,y,num_data[tpdata*4+i]);
        }
}
void show_speed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show_num(x,y,speed_num);
}
//显示得分函数
void show_score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show_num(x,y,destroy_row_num/10000);
        show_num(x+=5,y,(destroy_row_num%10000)/1000);
        show_num(x+=5,y,(destroy_row_num%1000)/100);
        show_num(x+=5,y,(destroy_row_num%100)/10);
        show_num(x+=5,y,destroy_row_num%10);
}
//消行函数
void destroy_row()
{
        unsigned char i,j=0;
        unsigned char tpflag[4]={0,0,0,0};//最多一次只能消四行,所以设置四个标志位即可,初值为0
        for(i=0;i<16;i++)
        {
                if((Box_Ram[i]&0x3ffc)==0x3ffc)
                {
                        tpflag[j]=i+1;//tpflag为0表示不标志,1表示第0行缓存为0xffff,n表示第n+1行缓存为0xffff
                        destroy_row_num++;//消除的行数加一
                        /*如不把Box_Ram[19]定义成idata类型的话加入这段代码显示数据区就溢出了*/
                        if(destroy_row_num%30==0&&speed_num!=9)
                        {
                                speed_num++;//消够三十行游戏速度加一
                                show_speed_num(13,4);//调用显示游戏速度函数
                        }
                        /*如不把Box_Ram[19]定义成idata类型的话加入这段代码显示数据区就溢出了*/
                        j++;
                        if(j==4)
                        {
                                break;
                        }//检查完有四行要消除则退出检查循环
                }
        }//依次检测是否有行缓存为0xffff,如果是则标志tpflag为此行的行号
        for(j=0;j<4;j++)
        {
                if(tpflag[j]!=0)
                {
                        for(i=tpflag[j]-1;i>0;i--)
                        {
                        Box_Ram[i]=Box_Ram[i-1];
                        Box_Ram[0]=0x2004;
                        }
                }
        }//被标志的行依次被上一行所取代,即被消去
        show_score_num(3,1);
}
//显示下一个方块函数
void show_next_box()
{
        unsigned char i,tpdata;
        unsigned int temp;
        temp=box_read_data(next_mode,next_shape);
        for(i=0;i<4;i++)
        {
                tpdata=0x00;
                if(  ((temp>>(15-i))&0x0001)==1  )
                {
                        tpdata=0x0f;
                }
                if(  ((temp>>(11-i))&0x0001)==1  )
                {
                        tpdata|=0xf0;
                }
                LCD_display_byte(7+i*4,6,tpdata);
                LCD_display_byte(8+i*4,6,0xbb&tpdata);
                LCD_display_byte(9+i*4,6,0xdd&tpdata);
                LCD_display_byte(10+i*4,6,tpdata);
                tpdata=0x00;
                if(  ((temp>>(7-i))&0x0001)==1  )
                {
                        tpdata=0x0f;
                }
                if(  ((temp>>(3-i))&0x0001)==1  )
                {
                        tpdata|=0xf0;
                }
                LCD_display_byte(7+i*4,7,tpdata);
                LCD_display_byte(8+i*4,7,0xbb&tpdata);
                LCD_display_byte(9+i*4,7,0xdd&tpdata);
                LCD_display_byte(10+i*4,7,tpdata);
        }
}
//方块生成函数
void box_build()
{
        s_box.mode=next_mode;
        s_box.shape=next_shape;
        s_box.x=3;
        s_box.y=0;
        next_mode=TL0%7;//产生随机数,但是是伪随机的
        next_shape=TL0%4;//产生随机数,但是是伪随机的
        show_next_box();//放到game_execute()函数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正常显示
}
void game_button()
{

    switch(basic_button())
    {
        case 3: if(s_box.y!=0)//3表示button_a被按下
                {
                    EA=0;//关中断,如果不关的话可能引起游戏显示混乱
                    speaker=0;
                    if(s_box.shape==3&&check_cover(s_box.x,s_box.y,box_read_data(s_box.mode,0)))
                    {

                        s_box.shape=0;
                        box_load();
                        box_to_Box_Ram(s_box.x,s_box.y,box_read_data(s_box.mode,3));
                    }
                    else if(check_cover(s_box.x,s_box.y,box_read_data(s_box.mode,0)))
                    {        if(check_cover(s_box.x,s_box.y,box_read_data(s_box.mode,s_box.shape+1)))
                                                        {
                                                                s_box.shape++;
                                                                box_load();
                                                                box_to_Box_Ram(s_box.x,s_box.y,box_read_data(s_box.mode,s_box.shape-1));
                                                        }
                     }
                    EA=1;//开中断
                    speaker=1;
                                        }break;
        case 1: if(s_box.y!=0)//1表示down被按下
        {
            EA=0;//关中断,如果不关的话可能引起游戏显示混乱
            speaker=0;
            while(check_cover(s_box.x,s_box.y+1,s_box.box))//检测是否能下降,指导不能再下降为止
            {
                s_box.y++;
                box_to_Box_Ram(s_box.x,s_box.y-1,s_box.box);
            }
            destroy_row();
            box_build();
            box_load();
                                        //        game_over_flag=check_game_over();//游戏结束标志位置1表示游戏结束
                                        //        next_box();
            box_to_Box_Ram(s_box.x,s_box.y,s_box.box);
            EA=1;//开中断
            speaker=1;
            }break;
        case 4: if(s_box.y!=0)//4表示left被按下
        {
            EA=0;//关中断,如果不关的话可能引起游戏显示混乱
            speaker=0;
            if(check_cover(s_box.x-1,s_box.y,s_box.box))
            {
                s_box.x--;
                box_to_Box_Ram(s_box.x+1,s_box.y,s_box.box);
            }
            EA=1;//开中断
            speaker=1;
        }break;
        case 5: if(s_box.y!=0)//5表示right被按下
                {
                    EA=0;//关中断,如果不关的话可能引起游戏显示混乱
                    speaker=0;
                    if(check_cover(s_box.x+1,s_box.y,s_box.box))
                    {
                        s_box.x++;
                        box_to_Box_Ram(s_box.x-1,s_box.y,s_box.box);
                    }
                                                EA=1;//开中断
                                                speaker=1;
                                        }break;
        case 2: //2表示up被按下
            speaker=0;
            pause_game_flag=~pause_game_flag;//游戏暂停标志取反
            while(up==0);
            speaker=1;
            break;
        default:;
    }
}
//检查游戏结束函数(游戏结束返回1,游戏没有结束返回0)
bit check_game_over()
{
        unsigned char i;
        bit tpflag=0;
        unsigned int temp;
        temp=s_box.box;
        for(i=0;i<4;i++)
        {
                if((((temp&0x000f)<<(9-s_box.x))&Box_Ram[3-i+s_box.y])!=0x0000)
                {
                        tpflag=1;
                }
                temp=temp>>4;
        }//检查新建方块是否和原有图形重叠,重叠置标志位tpflag为1,不重叠不置标志位,即tpflag为0
        return(tpflag);
}
//游戏执行函数(控制方块下落,检测是否到底,如果到底调用消行函数)
void game_execute()
{
        if(box_down_reg<20-(speed_num<<1))
        {
                box_down_reg++;
        }
        else
        {
                box_down_reg=0;
                if(check_cover(s_box.x,s_box.y+1,s_box.box))
                {
                        s_box.y++;
                        box_to_Box_Ram(s_box.x,s_box.y-1,s_box.box);
                }//检测是否还可以下降,如果还能下降则继续下降
                else
                {
                        destroy_row();
                        box_build();
                        box_load();
                        game_over_flag=check_game_over();//游戏结束标志位置1表示游戏结束
                        box_to_Box_Ram(s_box.x,s_box.y,s_box.box);
                        box_down_reg=(20-(speed_num<<1)-1);//为了使方块一出现就能变换形状,所以需要尽快使得方块下降一行,不知道为什么最高行不能变换形状
                }//如果不能下降则调用消行函数检查是否可以消行,之后重新建立方块
        }
}
//选择游戏速度函数
void select_speed()
{
        unsigned char i;
        bit tpflag=1;//置循环标志位为1
        LCD_clear();
        for(i=0;i<128;i++)
        {
                LCD_display_byte(i,0,0xff);
                LCD_display_byte(i,7,0xff);
        }
        LCD_display_byte(60,4,0x7f);
        LCD_display_byte(59,4,0x3e);
        LCD_display_byte(58,4,0x1c);
        LCD_display_byte(57,4,0x08);
        LCD_display_byte(67,4,0x7f);
        LCD_display_byte(68,4,0x3e);
        LCD_display_byte(69,4,0x1c);
        LCD_display_byte(70,4,0x08);
        LCD_display_word(speed_data,24,3,52);
        show_speed_num(62,4);
        while(tpflag)
        {
                switch(basic_button())
                {
                        case 4: if(speed_num!=0)
                                        {
                                                speaker=0;
                                                speed_num--;
                                                show_speed_num(62,4);
                                                speaker=1;
                                        }
                                        while(left==0);
                                        break;
                        case 5: if(speed_num!=9)
                                        {
                                            speaker=0;
                                                speed_num++;
                                                show_speed_num(62,4);
                                                speaker=1;
                                        }
                                        while(right==0);
                                        break;
                        case 6: tpflag=0;
                                 speaker=0;
                                        while(button_b==0);
                                        speaker=1;
                                        break;
                        default:;
                }
        }//选择游戏速度循环
}
//游戏开始显示画面
void game_start_show()
{
        bit tpflag=1;//置循环标志位为1
        LCD_full_draw(start_pic);
        while(tpflag)
        {
                switch(basic_button())
                {
                        case 6: tpflag=0;
                                speaker=0;
                                        while(button_b==0);
                                        speaker=1;
                                        break;
                        default:;
                }
        }//game_start_show循环
}
//游戏初始化函数
void game_initialize()
{
        box_down_reg=0;
        next_mode=6;
        next_shape=2;
        destroy_row_num=0;
        game_over_flag=0;
        pause_game_flag=0;
        LCD_clear();
        time0_reg=0;
        display_basic();
        LCD_display_word(score_data,24,0,3);
        LCD_display_word(speed_data,24,3,3);
        show_score_num(3,1);
        show_speed_num(13,4);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0_initialize()
{
        TMOD=0x03;//定时器0,16位工作方式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默认中断优先级为低
        EA=1; //打开总中断
}
//俄罗斯方块游戏主函数
void Tetris_mai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9;i++)
        {
                Box_Ram[i]=Box_Ram_data[i];
        };//载入游戏初始显示画面
        LCD_draw(mpic);
        game_over_flag=0;//游戏结束标志位置0表示游戏未结束
        box_build();
        box_load();
//        next_box();
        box_to_Box_Ram(s_box.x,s_box.y,s_box.box);
        box_down_reg=(20-(speed_num<<1)-1);//为了使方块一出现就能变换形状,所以需要尽快使得方块下降一行,不知道为什么最高行不能变换形状
        time0_initialize();
        while(!game_over_flag)//如果游戏结束标志位置1,表示游戏结束,打破循环,调用游戏结束画面显示函数
        {
                game_button();
        }
        EA=0;//游戏结束后关中断
}
//游戏结束画面显示函数
void game_over_show()
{
        unsigned char i;
        bit tpflag=1;//置循环标志位为1
        LCD_full_draw(over_pic);
        while(button_a==0);
        while(tpflag)
……………………

网友A:
哇这个看起来很清楚,想试一试

网友B:
下载学习一下LCD使用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C:
膜拜大佬!

网友D(2020-03-21):
代码报错

网友E(2021-02-22):
精彩的比赛

网友F:
好家伙,刚好拿来学习。

网友G:
下载学习一下LCD使用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H:
取模方式是啥

网友I:
对我来说不可实现。。。

网友J(2021-07-07):
膜拜大佬

网友K(2021-11-23):
实物LCD12864,,好像不显示图案,不知道是不是接错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