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原有单片机程序基础上添加蜂鸣器功能

楼主(2019-07-04):
蜂鸣器这块不太懂,怎么添加上按键以后无源蜂鸣器长鸣的功能,求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KEY_PORT                P1
#define DIG_PORT                P0
sbit gA = P2^2;
sbit gB = P2^3;
sbit gC = P2^4;
sbit gBuz = P1^5;
unsigned char code gDuanMa[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10ms(void);
u8 KeyScan(void);
void KeyValueDisplay(u8 val);
void BuzzerOnOff(void);
void delay1ms(void);
void main(void)
{
        u8 key = 0;
        u8 key1 = 0;
        while (1)
        {
                key = KeyScan();
                if (key != 0)
                {
                        key1 = key;
                        beep = 1;
                }
                KeyValueDisplay(key1);

        }
}

u8 KeyScan(void)
{
        u8 val = 0;

        KEY_PORT = 0x0f;
        if (KEY_PORT != 0x0f)
        {
                delay10ms();
                if (KEY_PORT != 0x0f)
                {
                        switch (KEY_PORT)
                        {
                                case 0x07 :        val = 1;         break;
                                case 0x0b :        val = 2;        break;
                                case 0x0d : val = 3;        break;
                                case 0x0e :        val = 4;        break;
                                default          :                         break;
                        }
                        KEY_PORT = 0xf0;
                        switch (KEY_PORT)
                        {
                                case 0x70:        val = val + 0;        break;
                                case 0xb0:        val = val + 4;        break;
                                case 0xd0:         val = val + 8;        break;
                                case 0xe0:        val = val + 12;        break;
                        }
                        return val;
                }
        }
        return 0;
}
void BuzzerOnOff(void)
{
        if()
        gBuz = 1;
        delay1ms();
        gBuz = 0;
        delay1ms();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KeyValueDisplay(u8 val)
{
        gA = 1; gB = 1; gC = 1;                                  // 位选数码管0
        DIG_PORT = gDuanMa[val / 10];
        delay10ms();                                                 // 间隔一段显示时间
        DIG_PORT = 0x00;                                        // 消隐,注意不要漏掉了

        gA = 0; gB = 1; gC = 1;
        DIG_PORT = gDuanMa[val % 10];
        delay10ms();                                                 // 间隔一段显示时间
        DIG_PORT = 0x00;                                        // 消隐,注意不要漏掉了
}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重命名类型u8简化代码编写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KEY_PORT                P1                // 矩阵按键接在P1端口
#define DIG_PORT                P0                // 共阴极数码管接P0端口
sbit gA = P2^2;
sbit gB = P2^3;
sbit gC = P2^4;
sbit S15 = P3^2;
sbit gBuz = P1^5;                                // 蜂鸣器接P1^5接口
unsigned char code gDuanMa[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10ms(void);
u8 KeyScan(void);
void KeyValueDisplay(u8 val);
void BuzzerOnOff(u8 beep);
void delay1ms(void);
void main(void)
{
        u8 key = 0;                                // 实时获取的扫描键值
        u8 key1 = 0;                    // 有按键情况下更新后的键值
        u8 beep = 0;
        while (1)
        {
                key = KeyScan();
                if (key != 0)                // 有按键按下
                {
                        key1 = key;                // 有按键则更新键值数值
                        beep = 1;
                }
                KeyValueDisplay(key1);
                BuzzerOnOff(beep);
        }
}

u8 KeyScan(void)
{
        u8 val = 0;

        KEY_PORT = 0x0f;                // P1.0-1.3输出高电平,P1.4-P1.7输出低电平
        if (KEY_PORT != 0x0f)        // 读取KEY_PORT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10ms();                // 延时消抖
                if (KEY_PORT != 0x0f)                // 确认确实有按键按下
                {
                        // 先确定按键发生在第几列
                        switch (KEY_PORT)
                        {
                                case 0x07 :        val = 1;         break;
                                case 0x0b :        val = 2;        break;
                                case 0x0d : val = 3;        break;
                                case 0x0e :        val = 4;        break;
                                default          :                         break;
                        }

                        // 再确定按键发生在第几行
                        KEY_PORT = 0xf0;
                        switch (KEY_PORT)
                        {
                                case 0x70:        val = val + 0;        break;
                                case 0xb0:        val = val + 4;        break;
                                case 0xd0:         val = val + 8;        break;
                                case 0xe0:        val = val + 12;        break;
                        }
                        return val;
                }
        }
        return 0;
}
void BuzzerOnOff(beep)
{
        if(beep == 1)
        {
                gBuz = 1;
                delay1ms();
                gBuz = 0;
                delay1ms();
        }
        else gBuz=0;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KeyValueDisplay(u8 val)
{
        gA = 1; gB = 1; gC = 1;                                  // 位选数码管0
        DIG_PORT = gDuanMa[val / 10];
        delay10ms();                                                 // 间隔一段显示时间
        DIG_PORT = 0x00;                                        // 消隐

        gA = 0; gB = 1; gC = 1;
        DIG_PORT = gDuanMa[val % 10];
        delay10ms();                                                 // 间隔一段显示时间
        DIG_PORT = 0x00;                                        // 消隐
}

楼主:
已被自己解决,如果想要添加一个归零按钮,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被自己解决,如果想要添加一个归零按钮,该怎么操作呢。

可以用外部中断或者在whle(1)查询引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