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舵机超声波配合理论上能实现以下功能吗?

楼主(2019-07-04):
舵机超声波避障,能不能实现舵机边转超声波边检测距离,当检测到距离大于设置的距离时就沿着舵机转动的方向走呢?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舵机转过的角度

网友B:
”舵机边转超声波边检测距离“  这个能实现的   “当检测到距离大于设置的距离时就沿着舵机转动的方向走呢?
”   这个描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C:
肯定可以呀,检测到前方障碍就停止,转动舵机,分别检测左右的距离,进行比较,然后在进行下一步动作

网友D:
可以,你知道蝙蝠怎么爪虫子吃么?用超声波检测。超声波精度非常高,高到蝙蝠不饿肚子。蝙蝠真的是用超声波探测虫子然后抓着吃。连蚊子都能抓到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