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的问题!单片机程序把 while(1) 去掉,就正常显示了

楼主(2019-07-04):
这个程序是不能显示,
把 while(1) 去掉,就正常显示了!!!!!
问题在哪里??????头都 大 了!!!!!!!

研究半天,还有就是 位置控制命令不能用 0x80命令不能用。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 P2^1;
sbit lcdrw= P2^2;
sbit lcden= P2^3;

void delay(uint m)
  {while(--m);}

void write(uchar com,uchar date)
{

        lcdrs=com;

        P1=(date&0xf0)>>4;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P1=(date&0x0f);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delay(20);
}

void init()
{
        lcdrw=0;
        lcden=0;
        delay(5);

        write(0,0x28);
        write(0,0x0c);
        write(0,0x01);
        write(0,0x80);
        delay(255);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rite(1,'a');write(1,'b');delay(65255);delay(65255);
                        }
}

网友A:
不如你试试把init()函数放while(1)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你试试把init()函数放while(1)里面

对,你确实发现了问题!!!!!
不需要全部
write(0,0x28);
write(0,0x0c);
放着二句就没有了。

什么问题呀??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 = P2^1;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lcdrw = P2^2;   //LCD读写控制
sbit lcden = P2^3;   //LCD使能控制

void delay(uint m) //延时函数
{while(--m);}

void write(uchar com, uchar lcddata) //LCD1602写入8位命令/数据子函数
{

        lcdrs=com;   //写入命令   0 选择发送命令    1 选择输入数据

        //P1=(lcddata);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1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P1=(lcddata&0xf0)>>4;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1口的低四位,接到LCD高四位
        delay(200);
        lcden=1;     //写入时序
        delay(300);  //保持时间
        lcden=0;     //使能清零

        //P1=(lcddata & 0x0f)<< 4;   //发送低四位
        P1=(lcddata&0x0f);  //发送高四位
        delay(200);
        lcden=1;     //写入时序
        delay(300);  //保持时间
        lcden=0;     //使能清零
        delay(20);
}

void init()   //LCD初始化子函数
{
        lcdrw=0;   //选择写入
        lcden=0;   //使能
        delay(5);

        write(0,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write(0,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write(0,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0,0x06);   // 读入后AC(指针)加1,向右写
        write(0,0x01);   //清屏
        write(0,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delay(255);

}

void main()
{

        init(); //LCD初始化

        while(1)
        {
                write(1,'a');write(1,'b');delay(65255);delay(652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