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接收与发射源程序

楼主:
自己做的实验,红外接收与发射,程序什么的都在里面。

/********************************* 航太电子*******************************
* 实 验 名 :红外遥控发射
* 实验说明 :烧录成功后,将单片机的红外发射口对着另外一个运行 遥控键值解码实验 程序的单片机,
*            按下相应的矩阵键盘按键即可实现键值发送
* 实验平台 :航太DIY51单片机开发板V1.0
* 连接方式 :CN19的HW_DRI接CN15的P16
             CN6接CN14,KEY1到KEY8分别对应P30到P37
                   CN5接CN16,按pin编号从小到大连接,L1到L8分别接P00到P07
* 注    意 :程序通过关断和打开TR1来实现发送低电平和高电平,打开TR1时,发送38k高电平载波,接收端经过反相后接收到低电平,
*            关断TR1时,发送端不发送载波,接收端经反相后接收到高电平
****************************************************************************************/
#include <reg52.h>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设置,默认使用11.0592M Hz
//#define FOSC 12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12M Hz
//#define FOSC 24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24M Hz

//IO接口定义
sbit IR_OUT=P1^6 ;

#define LED_PORT P0
#define KEY_PORT P3

unsigned char KeyScan();
void LEDdisplay(unsigned char num);

/*******************************************************************************
* 函 数 名 :Delayms
* 函数功能 :实现 ms级的延时
* 输    入 :ms
* 输    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if FOSC == 11059200L
                for(j=0;j<114;j++);
        #elif FOSC == 12000000L
          for(j=0;j<123;j++);
        #elif FOSC == 24000000L
                for(j=0;j<249;j++);
        #else
                for(j=0;j<114;j++);
        #endif
}

/*******************************************************************************
* 函 数 名 :Init_Timer
* 函数功能 :定时器1初始化 13us产生一次中断 用于产生38K载波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Init_Timer(void)
{
        TMOD=0x21;         //T0 mode 1      T1 mode 2
        TH1=256-(1000*11.002/38.0/12)/2+0.5;
        //特殊
        TL1=TH1;
        ET1=1;
        EA=1;
}

/*******************************************************************************
* 函 数 名 :Send_Start_Bit
* 函数功能 :发送引导码  发送方:9ms高电平 4.5ms低电平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Send_Start_Bit(void)    //TR1的值=发送的电平
{
        //9ms 1
        TH0=(65536-8295)/256;
        TL0=(65536-8295)%256;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4.5ms 0
        TH0=(65536-4146)/256;
        TL0=(65536-4146)%256;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

/*******************************************************************************
* 函 数 名 :Send_Bit_0
* 函数功能 :发送bit0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Send_Bit_0(void)
{
        //0.565ms 1
        TH0=(65536-521)/256;
        TL0=(65536-521)%256;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0.565ms 0
        TH0=(65536-521)/256;
        TL0=(65536-521)%256;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

/*******************************************************************************
* 函 数 名 :Send_Bit_1
* 函数功能 :发送bit1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Send_Bit_1(void)
{
//0.565ms 1
        TH0=(65536-521)/256;
        TL0=(65536-521)%256;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1.685ms 0
        TH0=(65536-1563)/256;
        TL0=(65536-1563)%256;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

/*******************************************************************************
* 函 数 名 :Send_over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结束码,因为最后一个位只有遇到下降沿才能读取(发射端的上升沿)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Send_over(void)            //
{
//0.500ms 1                            //小于0.5ms 接收端很难识别到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0.500ms 0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

/*******************************************************************************
* 函 数 名 :Send_Char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8位的字节,注意反码也要发送
* 输    入 :add 地址  date 数据
* 输    出 :无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i,j1,j2,j3,j4;
        j1=add;
         j2=~add;
        j3=date;
        j4=~date;
        Send_Start_Bit();

  //发射引导码
        for(i=0;i<8;i++)
        {
                if(j1&0x0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1=j1>>1;

                //先发射低位
        }

        for(i=0;i<8;i++)
        {
                if(j2&0x0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2=j2>>1;

                //先发射低位
        }

        for(i=0;i<8;i++)
        {
                if(j3&0x0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3=j3>>1;

                //先发射低位
        }

        for(i=0;i<8;i++)
        {
                if(j4&0x0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4=j4>>1;

                //先发射低位
        }

        Send_over();

        //结束符
}

/*******************************************************************************
* 函 数 名 :T1_ISR
* 函数功能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用于产生38k载频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T1_ISR(void) interrupt 3
{
        IR_OUT=!IR_OUT;
}

/*******************************************************************************
* 函 数 名 :main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e = 0;
        unsigned char disp_data = 0;
        IR_OUT=1;
        Init_Timer();
        while(1)
        {
//        Send_Start_Bit();

//        Send_Bit_1();
        // Send_Char(date+2,date);
        // date++;
        // Delayms(1000);
        // if(date == 100) date = 0;

        date = KeyScan();
        if(date != 0xff)
        {
                disp_data = date;
                Send_Char(0x55,date);
        }
        LEDdisplay(disp_data);
        }
}

/*******************************************************************************
* 函 数 名 :KeyScan
* 函数功能 :4*4键盘扫描
* 输    入 :无
* 输    出 :num 获取的键值,若没有键值则返回 0xff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temp,num;
        num = 0xff;
        KEY_PORT=0xfe;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延时消抖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_PORT;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
                }
        }

        KEY_PORT=0xfd;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延时消抖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_PORT;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
                }
        }

        KEY_PORT=0xfb;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延时消抖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_PORT;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
                }
        }

        KEY_PORT=0xf7;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延时消抖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_PORT;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0;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_PORT;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
* 函 数 名 :LEDdisplay
* 函数功能 :LED以二进制的方式显示值
* 输    入 :num 要显示的值
* 输    出 :无
*******************************************************************************/
void LEDdisplay(unsigned char num)
{
        LED_PORT = num;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