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模拟IIC驱动7针0.96寸OLED源程序

楼主(2019-07-04):
  最近调试了一个0.96寸的OLED,主要有以下特点  单片机:STM32F103C8T6
  软件模拟IIC驱动,代码有相关注释
  指出接线引脚
0.96寸 7针OLED
注意要点:
1.驱动芯片是STM32F103C8T6
2.新购买的7针OLED,默认是SPI方式驱动,若要IIC方式驱动,需要将R3的电阻换到R1,R8用焊锡短路(短路是否必需没测试过,我的是用焊锡短路)
3.具体接线请参考main.c文件注释
4.程序下载进去以后,屏幕不亮,请对单片机复位或者重新上电
5.祝您好运!

网友A: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怎么将R3的电阻换到R1好绝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将R3的电阻换到R1好绝望啊

R3的电阻一般是0欧姆,直接拆了R3的电阻焊接到R1即可,原来R3位置的焊盘不要焊接任何东西

网友C(2021-12-23):
引用 网友B:
怎么将R3的电阻换到R1好绝望啊

R3是4.7k的电阻,先去掉,然后换到R1上面,R1原来是没有的,然后R8可以直接短接,楼主已经说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