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车锂电保护板的原理?

楼主(2019-07-04):
过充电保护和过度放电保护吗?每组若干单体电池并联,其中一个有问题也保护吗?或者说每并联组一个坏了将影响其他也损坏吗?

网友A:
下方那 总+ 总- 那接口的单个坏电池对全组没啥影响,可以单个充也可以 N 个充。但如用左边充电,负载那路就会有影响

网友B:
锂电池保护板实际维护中的确是串中有一符合保护条件就保护,导致无法放电和充电,间接影响其它串电池.一串中并联的一个有问题影响该串,从而影响整体.

网友B:
我认为目前锂电池保护板设计的不是很理想,至少应该设计不影响各串,1串的并比较麻烦也不太现实,但并非不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目前锂电池保护板设计的不是很理想,至少应该设计不影响各串,1串的并比较麻烦也不太现实,但并非不可实 ...

成百上千个单体电池参数不可能非常一致。尤其是并联组里的某一个有问题(例如经常过放电)将影响整个电池组,我就遇到过13串(3.7*13V)每组4并的其中一组2.3V,造成整个电池组不能用,换下问题一组挺麻烦,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方那 总+ 总- 那接口的单个坏电池对全组没啥影响,可以单个充也可以 N 个充。但如用左边充电,负载那路 ...

你是说直接接电池的正负极?去掉保护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方那 总+ 总- 那接口的单个坏电池对全组没啥影响,可以单个充也可以 N 个充。但如用左边充电,负载那路 ...

哦!您说的是P-和B-是经过保护了,不能输出电流了,如果抛开保护,负载负极断开和P-连接,改接“总负”是可以输出电流的,充电时电源负极直接“总负”也可以充电,但会有某组电池有过充现象

网友C:
就是把电池组的每个串联点都引出来,方便检测、均衡

网友D(2019-11-01):
过充过放都有保护的,一个坏了,并联的那组基本都坏的,一般是并联的那一组有问题,比如其中一个坏了,并联电池容量就减小,放电后这组电池就会先启动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