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ultisim请问这个图哪有问题,仿真不显示 求帮助

楼主:
图是照着网上的电路图画的

网友A(2019-07-05):
一般数码管4根线控制不了。

网友B:
电路中有一个VCC在里面的,有的元件默认是VCC或者是VDD
所以,不管这元件有没有VCC和VDD,你都点一个VCC和VDD放在仿真电路中,可以是不接到任何元件上,但一定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