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电阻的问题,激光照射有反应吗?

楼主(2019-07-05):
激光照射一般的光敏电阻(5516)能不能产生微弱的信号呢?如果在正常光照下,硬件设计如何避免光照产生的信号影响?

网友A:
光敏电阻对光肯定比较敏感,不要说激光,只要有微弱的光线都会改变光敏电阻的数值。  设计是可以用单片机采集AD数值。还可以用LM358类似运放做个比较器输出比较好一点。  还可以用红外接收管(黑色)代替,避免更多的干扰信号。

网友B:
避免不了的,只要是光敏电阻,对于光线都是会受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影响的,就算是红外感应也会受其它光线的影响的
所以,你要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把干扰因素考虑在内

网友C:
答1、不能产生微弱的信号,只能改变阻值。
答2、加遮光罩。

网友D:
自然光无法避免,增加AD转换和稳压基准源电路

网友E:
可以,激光可以使光敏电阻阻值变小

网友F:
光敏电阻,是对光敏感材料做的,只要有光照都会有反应,需要设计容差

网友G:
光敏电阻随着温度升高阻值减小,可以加一个黑色的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电阻对光肯定比较敏感,不要说激光,只要有微弱的光线都会改变光敏电阻的数值。  设计是可以用单片机采 ...

因为光照条件下会有微弱信号(理论上是否认为是稳定的不变的),在接入运算放大器前用个耦合电流
这种思路行得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免不了的,只要是光敏电阻,对于光线都是会受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影响的,就算是红外感应也会受其它光线的 ...

因为光照条件下会有微弱信号(理论上是否认为是稳定的不变的),在接入运算放大器前用个耦合电流
这种思路行得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光照条件下会有微弱信号(理论上是否认为是稳定的不变的),在接入运算放大器前用个耦合电流
这种思 ...

对于光敏电阻来说,激光和普通的光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
光敏是受到不同的光照之后本身的阻值不同,而不是产生信号,虽然也会产生一点点的信号,但一般都是用电阻分压的形式应用的
你要做是想办法屏蔽普通的光源,只让激光照射到光敏电阻就可以了,如果是激光功率比较大,那还得加一个散光的滤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光敏电阻来说,激光和普通的光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
光敏是受到不同的光照之后本身的阻值不同,而不是产 ...

使用相关的滤波器可不可行呢,一般激光的650nm

网友H:
激光是强光,肯定能使光敏电阻阻值变化

网友I:
理论上是会有信号的,要测试下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在光敏电阻的外面套上一个黑色的管子一样的东西,这样自然光就不会影响光敏电阻的阻值了。

网友K:
55系列光敏电阻的光谱响应特性曲线的峰值在540纳米, 大概靠近可见光范围的中值, 如果激光波长在540纳米左右, 可以激发光敏电阻, 引起光敏电阻阻值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