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语言将三个数随机赋值给一个变量?

楼主(2019-07-05):
【求助】如何用C语言0.10、0.12、0.14随机赋值给变量i,变量i在主函数循环里面,求代码

楼主:
用rand函数生成一个随机数
随机数除3取余
用switch语句选择
为0时把i赋值为0.1
1时i赋值为0.12
2时i赋值为0.14

网友A: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void main( void )
{
int i,k;
while(1)
{
i=rand()%3; //通过rand()%3来生成一个0~2的随机数,并将它赋给i
switch(i)
{
case 0:
k=0.14;
break;
case 1:
k=0.12;
break;
case 2:
k=0.1;
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B:
rand()产生的是伪随机数,只能凑合用,需要真实的随机数,需要芯片支持,有的soc带随机数生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