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ltium Designer心得分享

楼主(2019-07-05):
在第一次使用AD绘制电路板的时候,先是按照老师上课发的入门手册开始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开始绘制一个Demo练练手。紧接着就开始完成暑期小学期的作业。本人在学习AD这款软件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在经过自己查找资料和询问老师之后终于解决了问题。在接下来的文档中,我将详细的介绍我遇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了,在介绍解决问题之前,我将简要的介绍一些软件的使用方法包括一些快捷键的使用。
我将AD的使用分成了三个部分,这也是AD项目文件的组成,一个是原理图,还有一个是库(这个库里面包括了原理图库,PCB库,过孔的库都放在这里面了),最后一个是PCB。
如果需要绘制的是一个不小的工程的话,我是按照模块进行绘制的,当然了,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制定计划的一个衡量标准,我会决定我今天要画几个模块。每个电路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模块,我自己是先绘制核心的模块,然后再绘制核心模块附近的模块。
我在绘制电路的时候,我会先绘制原理图,但是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有可能AD软件里面自带的库没有你想要的封装所以只能自己绘制咯,在原理图库中绘制好元件之后,就可以在原理图中放置了,接下来就是进行连线了,大家有很多种连线方式,第一种就是直接进行连线,还有比较常用的就是使用网络端口进行连线,这种连线方式比较适合在原件十分多的情况下使用,这时候使用连线方式的连线就会很乱,不方便后期的检查。网络连线会让原理图显得十分干净。当然了大家还可以使用总线方式进行连线,总线方式进行连线可以将一组具有相同性质的并行信号线的组合,比如说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等的组合。在大规模的原理图的设计中,尤其是数字电路的设计中,如果只用导线来完成各个元件之间的链接,那么整个原理图的连线就会变得复杂和繁琐。而总线的使用就会大大简化原理图的连线操作。当然了,放置总线的方法:放置-总线,或者直接在布线工具栏选择总线按钮。当然了前面说到的连线方式都可以在放置里面找到,也可以在布线工具栏找到。在完成玩连线之后,就要将我们的元器件找到对应的封装了,有些原件在AD软件自带的库里面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PCB封装但是很多时候那些封装都不是你想要的,无奈之下只能自己绘制,这个时候大家只能去PCB库界面自己绘制原件的PCB封装了,我见到很多人在绘制一下MCU的时候都是自己画线自己放置焊盘,其实AD软件里面自带了一个很好用的小工具那就是元器件向导。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快速的绘制一些原件的PCB封装,不过很多时候你要去查询一些芯片的数据手册来设置原件引脚的间距等一些参数。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绘制插件,贴片等原件。
在完成PCB的绘制之后,就可以在封装管理器里面找到你自己绘制的PCB封装了,在完成所有原件封装的确认之后,你就可以将原理图转到PCB界面进行布线了,这时候只要电机设计->update PCB就可以轻松的转入到PCB界面了,但是还是会有可能由于一些小的错误导致在转入PCB界面的时候出现报错。就我目前遇到的三种错误给大家一个讲一讲吧。第一个原件没有标号,很多时候我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原件的标号导致了有些原件标号相同,最终导致了PCB转入的失败,当然了你可以选择在工具里面有一个非常偷懒的方法,那就是标注所有元器件,只要点击这个功能,在几秒钟之内所有的原件都会被标号,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标号并不是你想要的标号,这就会导致你在PCB界面有些问题。当然了要是对原件标号没有什么要求的话,使用标注所有原件这个功能会很方便。还有一类错误就是连线错误,这个时候大家根据报错提示,找到有错误的地方好好好检查一下原件是否接错,或者封装有问题,在订正好之后就可以直接转入到PCB。在转入PCB之后大家只要将每个原件在板子上进行移动到合适的地方。当然了有时候板子的形状是别人规定好的,那时候你就要自己来设置一下板子的形状了,大家可以选择在keep out层画出你要想的板子形状,这时候必须是一个密封的区域,最后选中这个边框,如果一次不能全部选择,大家可以使用shift来选择,在选择完所有的边框之后,就可以在设计里面找到板子形状,然后选择根据选择边框。这时候板子的形状就是你之前绘制的边框的形状。在确定好板子的大小形状之后,大家就可以进行布线了,由于我们这次绘制的是双层板,在布线的时候大家可以使用底层布线和顶层布线,如果到最后有些线实在是跳不过去了这时候就得使用过孔了,使用过孔大家可以把顶层的线和底层的线连接在一起。虽然AD软件提供了自定布线的功能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手动布线,毕竟自动布线比较的机械,没有什么灵气。自动布线相对于手动布线也显得更加的凌乱,当然了在一些特殊场合自动布线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有时候有些原件连线的线长要求要等长的,如果不是等长的时候就会造成信号的延迟,这个时候就得手动将两根线的长度修改成一样长的,很多时候都会用到蛇形布线。在完成布线之后,还需要进行敷铜但是,绝大部分的敷铜都是接地的,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数字地线和模拟地线是要分开的。在敷铜之后可能大家要给工厂出板的话,还要设置板子的起点,一般都是在板子的左下角。当然了还要将材料列表导出来。
这就是我在第一次学习AD这款软件的一些心得,接下来我会贴上我常用的一些快捷方式。
文档的视图(缩放,位移等),主键为V,也可以点击菜单栏上的view来操作
VD,缩放整个文档到适合窗口的大小。
VF,缩放全部部件到适合窗口的大小。
VN,(ZN)平移鼠标光标所在位置到窗口中心点。
对齐,设置部件对齐方式,主键为A
AT ,AB,顶部对齐和底部对齐,AS 垂直等间距。
AL,AR,左对齐和右对齐,AD 水平等间距。
AP,设置元件号和元件的相对位置。
跳转,光标移动到特定的地方,主键为J
JO,跳转到当前参考点。
JC,跳转到特定的部件,关键字为元件号。
JN,跳转到特定的网络,关键字为网络标号。
大家熟练掌握这些快捷键之后大家可以在绘制电路的时候节省很多时间,当然了这款软件还有很多快捷键,还有很多使用技巧,但是就我目前还有很多没有接触到,使用我也只能给出这样的心得,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中积累更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