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处理,请教下各位大神(我是新手)

楼主(2019-07-05):
这个是STM32串口3的中断函数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8 mycha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my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if(UartReceiverBufCount0==0)
                {
                        UartReceiverBuf[0][UartReceiverBufCount0++]=mychar;
                  if(mychar=='\n')
                                {
                                 UartReceiverBuf[1][UartReceiverBufCount1++]=mychar;
                                 if(mychar=='\n')
                                         {
                                                UartReceiverBuf[2][UartReceiverBufCount2++]=mychar;
                                         }
                                }

     }

   }
}

目前是在调试两个蓝牙模块的连接,
当连接成功后,串口助手收到的信息是这样子的

我的思路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三行信息,当检测有换行符时
数据存到UartReceiverBuf[1][UartReceiverBufCount1++];
当再次检测到有换行符时,数据存到UartReceiverBuf[2][UartReceiverBufCount2++];

问题:
1.   if(mychar=='\n')    这样子检测换行符正确吗?
2.   串口助手中[AT]和[DA]  算是串口中断收到的数据吗?????

我是新手,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B:
看样子你的蓝牙是发送了“\r\n ”把光标置于下一行行首。而不是单纯的\n

网友B:
具体的串口接收你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视频讲解,很详细,其他32教学视频也可以基本上都会讲串口中“\r\n”结束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