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单片机信号发生器实现

楼主(2019-07-05):
这是我单片机完成的课题。
可以实现方波正弦波三角波
并且利用视觉暂留原理显示频率
protues仿真和keil程序已打包上传

           ORG 00H
SEL    EQU 50H ;存波形地址 00方波,01三角波,02正弦波
RANGE  EQU 51H;存幅度
FREQ   EQU 52H;存频率
INC_1 EQU 55H;
INC_2 EQU 56H;
RAN_SIN EQU 57H;三角波幅度

;定义按键的地址
AN_SEL EQU P3.2 ;选择波形
AN_FREQ EQU P3.3;调节频率
AN_RANGE EQU P3.4;调节幅度
AN_RST EQU P3.5;恢复

MOV R0, #00H           ;发光管的显示频率.由于电流小不够负载驱动管
MOV R1, #05H
MOV R2, #00H
MOV R3, #00H
MOV R4, #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SEL_FUNC
ORG 000BH
LJMP FREQ_FUNC
ORG 0013H
LJMP RANGE_FUNC
ORG 001BH
LJMP SEL_RST
ORG 0100H
MAIN:
MOV SP,#60H
CLR A
CLR C
MOV SEL,#00H ;默认为方波
MOV RANGE,#7FH;RANGE为中间值,且不变
MOV FREQ,#00
MOV P1,#00H                                ;P1口数据位输出
MOV INC_1,#00H                   ;三角波上升
MOV INC_2,#00H                   ;三角波下降
MOV RAN_SIN,#01H

SETB IT1
SETB EX1
MOV TMOD,#66H
MOV TL0,#0FFH
MOV TH0,#0FFH                         ;外部计数 ,按一下马上跳转
MOV TL1,#0FFH
MOV TH1,#0FFH
SETB TR0
SETB TR1
SETB ET0                                 ;启动各种中断
SETB ET1
SETB IT0
SETB EX0
SETB EA

LCALL LED_SHOW

MAIN_L:MOV A,SEL
                 MOV DPTR,#WAVE
                JMP @A+DPTR                                ;和250的散转指令对应,无中断就在此循环,显示波形

                SJMP MAIN_L

SQUARE:
        LCALL LED_SHOW

        MOV R5,SEL
        CJNE R5,#00H,WAVE_BACK
        MOV P1,RANGE;幅值
        LCALL DELAY_Xus                                        ;把SEL值给R5,        设定方波占空比为50%
        LCALL DELAY_1000us
        MOV P1,#00H
        LCALL DELAY_Xus
        LCALL DELAY_100us
        SJMP SQUARE

R_SEL:;三角波
LCALL LED_SHOW
MOV R5,SEL
           CJNE R5,#01H,WAVE_BACK
           LCALL JINC_F
RECT:  DJNZ INC_1,RECT
       INC P1                                                                   ;三角波上升下降
       MOV A,P1
;LCALL DELAY_100us
       CJNE A,RANGE,RECT
       MOV INC_1,INC_2
DOWN: DJNZ INC_2,DOWN
           DEC P1
           MOV R0,P1
           CJNE R0,#00H,DOWN
           MOV INC_2,INC_1

           LJMP R_SEL
           RET
          ;MOV P1,#00H
           ;MOV R0,P1
           ;CJNE R0,#00H,DOWN
           ;MOV INC_F2,INC_F1
           ;LJMP R_SEL
           ;RET
JINC_F:        MOV A,#0FFH
           MOV B,RANGE
           DIV AB                                                ;检查是不是在一个循环内部;B的值会改变;
           MOV INC_1,B                                        ;一样才循环
           MOV INC_2,B
           RET
SIN:

MOV DPTR,#TABLE_SIN
S_SEL:                MOV R5,SEL
                CJNE R5,#02H,WAVE_BACK

SL:          CLR A
        MOVC A, @A+DPTR                  ;数表的值和B运算得到幅度变化。
                MOV B,RAN_SIN
                DIV AB
                MOV P1,A
                LCALL DELAY_10us
                INC DPTR
                MOV A,#01H
                MOVC A,@A+DPTR
                CJNE A,#21H,S_SEL
                LJMP SIN

WAVE_BACK:RET

FREQ_FUNC:  INC FREQ

    AN0:
        MOV R4,#0AH
        CJNE R4,#0AH,BACK
        LCALL DELAY1
        LJMP AN1
        AN1:
        INC R3
        CJNE R3,#0AH,BACK
        LCALL DELAY1
        LJMP AN2
        AN2:
        MOV R3,#00H
        INC R2
        CJNE R2,#0AH,BACK
        LJMP AN3
        AN3:
        MOV R2,#00H
        INC R1
        CJNE R1,#0AH,BACK
        LJMP AN4
        AN4:
        MOV R1,#00H
        INC R0
        CJNE R0,#0AH,BACK
        LJMP AN5
        AN5:
        MOV R0,#00H
        RETI
        BACK:RETI                                  ;R3-R0分别是个十百千位,每一个计数满进位
        RANGE_FUNC:INC RANGE
                INC RAN_SIN
                MOV R6,RAN_SIN
                CJNE R6,#00H,FUNC_RET
                MOV RAN_SIN,#01H
                RETI
        SEL_FUNC: INC SEL
                MOV R6,SEL
                CJNE R6,#03H,FUNC_RET
                MOV SEL,#00H
                RETI
        FUNC_RET:RETI
        SEL_RST:CLR A
                CLR C
                MOV SEL,#00H
                MOV RANGE,#7FH
                MOV FREQ,#00
                MOV        P1,#00H
                MOV INC_1,#00H
                MOV INC_2,#00H
                MOV RAN_SIN,#01H
                RETI

LED_SHOW:         ;LED显示
                SETB P2.5                ;  p2.5是数码管总开关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SETB P2.0                ;P2.0 2.1 2.2 2.3 置为0        四个  让之前的四位频率显示
                MOV P0,A
                LCALL DELAY
                CLR P2.0

                MOV A,R1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SETB P2.1
                MOV P0,A
                LCALL DELAY

                CLR P2.1
                MOV A,R2
                MOV DPTR, #TABLE
                MOVC A,@A+DPTR
                SETB P2.2
                MOV P0,A
                LCALL DELAY

                CLR P2.2
                MOV A,R3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SETB P2.3
                MOV P0,A
                LCALL DELAY
                CLR P2.3

            RET

  TABLE: DB 90H,80H,0F8H,92H,99H,0B0H,82H,0A4H,0F9H,0C0H   ;数码管0-9数字
  DELAY1:MOV R6,#0FFH
  LP:MOV R7,#0FFH
  LP1:NOP

  DJNZ R7,LP1
  DJNZ R6,LP
  RET

  DELAY:MOV R6,#0FH
  LP2:MOV R7,#10
  LP3:NOP
  DJNZ R7,LP3
  DJNZ R6,LP2
  RET
  DELAY_100us: NOP
    MOV R6,#04H
        L1:MOV R7,#0AH
        L2:DJNZ R7,L2
        DJNZ R6,L1
        RET
   DELAY_1000us: NOP
    MOV R6,#0AAH
        L111:MOV R7,#0AH
        L222:DJNZ R7,L2
        DJNZ R6,L1
        RET
  DELAY_Xus:MOV A,FREQ
  MOV R6,FREQ
  JZ DE_BACK

  NOP

  L11:MOV R7,#0AH
  L22:DJNZ R7,L22
            DJNZ R6,L11
          RET

  DELAY_10us:MOV A,FREQ
  JZ DE_BACK
  MOV R3,FREQ
  DJNZ R3,$
  DE_BACK:RET

  WAVE:LCALL SQUARE
             LCALL R_SEL
           LCALL SIN
  TABLE_SIN:
        DB    80H,83H,86H,89H,8DH,90H,93H,96H
DB  99H,9CH,9FH,0A2H,0A5H,0A8H,0ABH,0AEH
DB        0B1H,0B4H,0B7H,0BAH,0BCH,0BFH,0C2H,0C5H
DB        0C7H,0CAH,0CCH,0CFH,0D1H,0D4H,0D6H,0D8H
DB        0DAH,0DDH,0DFH,0E1H,0E3H,0E5H,0E7H,0E9H
DB        0EAH,0ECH,0EEH,0EFH,0F1H,0F2H,0F4H,0F5H
DB        0F6H,0F7H,0F8H,0F9H,0FAH,0FBH,0FCH,0FDH
DB  0FDH,0FE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EH,0FDH
DB         0FDH,0FCH,0FBH,0FAH,0F9H,0F8H,0F7H,0F6H
DB        0F5H,0F4H,0F2H,0F1H,0EFH,0EEH,0ECH,0EAH
DB        0E9H,0E7H,0E5H,0E3H,0E1H,0DEH,0DDH,0DAH
DB        0D8H,0D6H,0D4H,0D1H,0CFH,0CCH,0CAH,0C7H
DB        0C5H,0C2H,0BFH,0BCH,0BAH,0B7H,0B4H,0B1H
DB        0AEH,0ABH,0A8H,0A5H,0A2H,09FH,09CH,099H
DB        096H,093H,090H,08DH,089H,086H,083H,080H
DB        080H,07CH,079H,078H,072H,06FH,06CH,069H
DB        066H,063H,060H,05DH,05AH,057H,055H,051H
DB        04EH,04CH,048H,045H,043H,040H,03DH,03AH
DB        038H,035H,033H,030H,02EH,02BH,029H,027H
DB        025H,022H,020H,01EH,01CH,01AH,018H,016H
DB        015H,013H,011H,010H,00EH,00DH,00BH,00AH
DB  09H,08H,07H,06H,05H,04H,03H,02H
DB  02H,01H,00H,00H,00H,00H,00H,00H
DB  0AH,0BH,0DH,0EH,10H,11H,13H,15H
DB  16H,18H,1AH,1CH,1EH,20H,22H,25H
DB  27H,29H,2BH,2EH,30H,33H,35H,38H
DB 3AH,3DH,40H,43H,45H,48H,4CH,4EH
DB 51H,55H,57H,5AH,5DH,60H,63H,66H

DB 69H,6CH,6FH,72H,76H,79H,7CH,80H,21H  ;21H为         结束标志位

END

网友A(2023-06-26):
可以实现什么频率,频率选择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