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位半万用表34470A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9-07-05):
7位半万用表34470A有人用过吗?
好像也不是很贵,X东的官网也就2W多,性能应该比6位半更牛吧?!

网友A:
2万多还不贵,楼主大款啊

网友B:
贵确实不贵,只是不知道楼主买了做什么高科技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确实不贵,只是不知道楼主买了做什么高科技产品?

一般性的科研,比如: 测试运放的温漂、Ibais等等主要参数

楼主:
最近又发现了一个更好的表:DMM 7510 7位半触摸屏数采万用表

主要参数:
高精度万用表,具有3位半至7位 半分辨率
1年直流电压基本准确度为14 PPM
100mV、1Ω和10μA量程提供低电 平信号测量所需的灵敏度
进行高精度低电阻测量,具有偏移 补偿电阻、4线和干电路功率
通过1MS/s数字化仪捕捉和显示波 形或瞬态事件
更大的内存缓冲器;以标准模式存 储1100万个读数或以压缩模式存储 2750万个读数
自动校准特性实现温度和时间漂移 最小化,从而提高精度和稳定性
通过5英寸高分辨率触摸屏界面可 以显示更多
通过前面板的USB存储端口可以 快速保存读数和屏幕图像
多个连接选项:GPIB, USB, 与 LXI兼容的LAN接口
2年规范允许更长的校准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