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佬请教这种单相高频变压器需要怎么用

楼主:
除了占空比最高0.5其他参数一样
主要是用于AC220v转DC12v 让人家帮忙设计的变压器,才发现根本无从下手;

网友A(2019-07-05):
这就是开关电源用的变压器啊220v输入12v输出,还需要设计相关电路

网友B:
1. 看1脚,注明了整流,265V,就是AC220接个整流桥输出的电压
2. 看2脚,空置,就是不用
3. 看3脚,注明了 MOS,意思就是从265V开始串联一个高频变压器初级1-3绕组,然后连接一个MOS的输入端,假如是D极,然后S接一个大功率阻值很小的电阻(这是用于电流采样的)到地。 G极肯定是接 驱动芯片的引脚咯,驱动芯片多余牛毛,看你怎么选了,例如TL494,UC3842等等
4. 7,9脚是输出了,接二极管,电解电容,一些反馈电路,信号反馈到驱动芯片,用于过压保护,稳压等作用的。
到此讲解完毕,看我的简化图,并非实用电路,只简单说明原理之用。

网友C:
小功率保守的单管 13003 足以应付

网友D:
这种整流变压器还要接整流电路,用二极管和电容器就行,四个二极管接成四边形,对角线接电容,另个对角线一边输入一边输出即可

网友E:
这个需要用到电路分析中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及其公式

网友E:
电路上的变压器原理,电压和电流与线圈匝数成比例的

网友F:
直观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