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显示屏亮,但不显示字,前几天还是正常的 解决思路?

楼主(2019-07-05):
显示屏有亮灯,但是不显示字,前几天还是正常的。请问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pin

pin

网友A:
从描述可推断单片机程序是正确的,那就找硬件的故障.

网友B:
数据线断了 机率大

网友C:
根据题提供的资料,蓝屏显示,说明背光正常,但不确定硬件是否正常,同样也不确定软件状况。

前几天正常,可以将正常显示的程序烧录,然后看是否正常工作。
1. 正常显示,说明最新的程序修改造成了这个问题。
2. 显示不正常,先换一块工作正常的显示屏,应该可以正常显示(否则要查电路)。然后烧录新的程序,如果一切正常,那么问题解决。如果新的程序无法正常显示,那么程序修改也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对比度调节电位器坏了?

网友E:
有没对比度调整的微调电阻?

网友F:
软件编写问题 或者硬件故障

网友G:
解决方案:申请厂家售后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对比度调节电位器坏了?

很有可能

网友H:
一般都是程序或者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对比度调整的微调电阻?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