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易楼道灯电费计价系统仿真程序流程图设计

楼主:
城市居民楼内一般安装有楼道灯,方便夜间居民上下楼,其工作特点是人来灯亮,人走灯灭。以热释电型楼道灯为例,其基本工作原理是:热释电传感器能检测人体是否进入感应范围,当人体未进入感应范围,即离楼道灯还有一定距离时,传感器输出低电平;当人体进入感应范围,即靠近楼道灯时,传感器输出高电平。根据传感器的输出,单片机可决定是否点亮楼道灯。由于楼道灯属本单元全体居民共用,为便于电费结算,现要求设计一套简易楼道灯电费计价系统,系统能自动计算楼道灯在一个月内的总点亮时间,并据此计算出应缴电费额度。

系统由电源电路、热释电传感器、单片机、按键以及显示器组成,楼道灯供电为220市电,功率2kW(实际灯泡功率一般不会这么大。考虑到实验演示时间有限,故假设此灯泡功率为该值)。其中电源采用5V,热释电传感器的输出采用按键按下与否进行模拟,单片机采用51,显示器采用4位数码管,电价按5.86元/千瓦时(实际电价一般为0.58。考虑到实验演示时间有限,故假设电价为该值),要求电费计算精度精确到0.01元。用户可用按键查询本月楼道灯总点亮时间(精度0.01小时),以及本月总电费。

三.   实验目的
理解、掌握51单片机I/O口高级应用、定时器、中断、继电器、按键及数码管的综合应用

单片机程序流程图:

#include <reg52.h>
#define SEG P2
sbit LED = P0^0;
sbit K1 = P0^1;
sbit K2 =P3^2;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har ando[4]={0,0,0,0};
int Q=0,i=0,j=0,z=0,n=0;
char scan,M=0,T=0;
float k=0;
void show(int);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w,i;
         for(i=0;i<x;i++)
         for(w=0;w<120;w++);
}

void main()
{   IE = 0x8b;          //T1\T0\INT0        中断允许
    TCON|=0x01;                          //负边沿触发
        TMOD|=0x01;                          //T0mode1                          有1置1
        TMOD&=0xf1;                                                                        //有0置0
        TH0=(65635-50000)/256;                                  //设置计数值
        TL0=(65635-50000)%256;
        P0=0xff;
        P2=0xff;     //初始化
        while(1)
        {
        if(K1==1)
          { TR0=1;
            LED=0;
       }
//           else
//           {TR0=0;
//            LED=1;
//           }
         if(z==1)
           {j=k*586/60/30;
            show(j);}
          if(z==2)
          {        j=k*100/3600;
          show(j);
          }
        if(j==9999) k=0; //若数码管显示达上限,清零重新计算
        }
}

void show(int x)                                                  //显示函数
{          ando[0]=x/1000;
            ando[1]=x/100%10;
          ando[2]=x%100/10;
          ando[3]=x%10;
      scan=1;                                                //设置扫描初值
      for(i=0;i<4;i++)                           //扫描四次
          {
          if(i==1)                                                 //第二位扫描时数字+小数点
          P2=(TAB[ando[i]])&0x7f;
          else
          P2=TAB[ando[i]];
      P1=scan;                                                  //输出扫描信号
          delay1(10);
          P2=0xff;                                          //消隐
      scan<<=1;}                                         //扫描信号左移一位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635-50000)/256;                                         //重置计数值
        TL0=(65635-50000)%256;                                         //低8位
        if(++Q==20)                                                                //定时达1秒
        { Q=0;
          k++;
          n++;
     }
  if(n==36)                                                                //定时达36秒
        { n=0;
          TR0=0;
          LED=1;
     }

}
void my_int0(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        if(++z==4)
   z=1;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仿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