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好的PLC间接寻址 模拟量

楼主(2019-07-05):
L     #IN0
      SLW   3
      T     #TEMP2
      L     PIW [#TEMP2]
      T     #TEMP3
      CALL  "SCALE"
       IN0    :=#TEMP3
       IN1    :=5.625000e+002
       IN2    :=0.000000e+000
       IN3    :=FALSE
       RET_VAL:=#TEMP4
       OUT4   :=#OUT1

网友A:
IN0是什么类型变量,是整型还是指针类型?如果是整形,可以直接PIW[IN0],没必要再加SLW 3,难道是p#类型?

网友B:
开关量转模拟量的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