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621的多点测温单片机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7-05):
做的很细,ds18B20的网上很多,DS1621的没有,花了一点时间做出来了,现在整理到一块,有缘者取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Sdata P0           //七段码数据输出口
#define  discan  P2           //扫描数据输出口
sbit     DIN=P0^7;           //小数点控制
sbit     Scl=P3^0;            //串行时钟
sbit     Sda=P3^1;            //串行数据
sbit     alarm=P1^7;
sbit     alarm2=P1^6;
uint     i;
uint     h;
uint     temp;
uchar dath[2];                 //温度输入口
uchar ff2,ff1=0,t3=0;
uchar code
dis_7[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共阴LED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灭" "-"
uchar code scan_con[5]={0xfd,0xfb,0xf7,0xef,0xdf};  //LED显示控制,对应0的LED有效
u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2};   //显示单元数据,共6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uchar data display1[5]={0x01,0x02,0x03,0x04,0x052};
uchar data DD[4]={0x90,0x92,0x94};
//
void
  delay_us(uint t)            //延时函数
{
for (;t>0;t--);   }
  //
scan()                        //LED扫描函数
{
uchar k;
for(k=0;k<5;k++)
{
discan=scan_con[k];        //控制位送P2口
DiSdata=dis_7[display[k]];   //数据位送P0口
if (k==3){DIN=1;}
else
DIN=0;                   //小数点显示
delay_us(150);
}
}
//
void delay(void)    //延时函数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i_start(void)
{
Sda=1;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

//
void i_stop(void)
{
Sda=0;
Scl=1;
delay();
Sda=1;
delay();
Scl=0;
Sda=0;
}
//
bit i_clock(void)     //应答信号
{    bit sample;
Scl=1;
delay();
sample=Sda;
_nop_();
_nop_();
Scl=0;
delay();
return(sample);
}
//
void i_ack(void)
{
Sda=0;
i_clock();
Sda=1;    }
//
bit i_send(uchar i_data)
{

uchar i;    for(i=0;i<8;i++)
{
Sda=(bit)(i_data & 0x80);
i_data=i_data<<1;
i_clock();
}
Sda=1;
return(~i_clock());    }
//
uchar i_receive(void)
{
uchar i_data=0;
uchar i;
for(i=0;i<8;i++)
{
i_data<<=1;
Scl=0;delay();
Scl=1;delay() ;
i_data|=Sda;     }
Scl=0; delay();
return(i_data);    }
//
bit start_temperature_T(unsigned char d)  //开始转换命令
{
uchar t1;
t1=DD[d];
i_start();
if(i_send(t1))
{
if(i_send(0xee))
{
i_stop();
delay();
return(1);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
bit read_temperature_T(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t1,t2;
t1=DD[d];
t2=DD[d]+0x01;
i_start();
if(i_send(t1))
{
if(i_send(0xaa))
{
i_start();
if(i_send(t2))
{
*(p+1)=i_receive();
i_ack();
*p=i_receive();
i_stop();
delay();
i_send(t1);
i_send(0x22);
delay();
return(1);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bit ds1621(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t1;
t1=DD[d];

i_start();
if(i_send(t1))
{
if(i_send(0xac))
{
i_start();
if(i_send(0x0a))
{
i_stop();
delay();
return(1);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

void chuli_temp(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datah,f=1,datal,t;
while(f)
{
t=start_temperature_T(d);
if(t)
{
read_temperature_T(dath,d);
f=0;
}
delay_us(20);
}
datah=dath[1];
datal=dath[0];
if(datal<20)
alarm2=1;
else
alarm2=0;
if(datah>80)
alarm2=1;
else
alarm2=0;
display[0]=d;
f=0;
if((datah&0x80)!=0)
{f=1;
display[1]=10;
datah=datah+1;
datah=~datah;
datah=datah+1;
display[2]=((datah/10)%10);
display[3]=datah%10;
if((datal&0x80)==0x80)
display[4]=5;
else
display[4]=0;
}
else

{
display[1]=datah/100;
display[2]=((datah/10)%10);
display[3]=datah%10;
if((datal&0x80)==0x80)
display[4]=5;
else
display[4]=0;
}
if(!display[1])                //符号位显示判断
{
display[1]=0x0a;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0a;
if(f) {display[2]=0x0b;f=2;}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f==1)display[1]=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ff2=1;
ff1=0;
}
//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
{
EA=0;
ff1=1;
ff2=0;
EA=1;
}
//
main()             //主函数
{
uchar d=0,t4=1;
DiSdata=0xff;     //初始化端口
discan=0xff;
alarm=0;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for(h=0;h<5;h++)   //开机显示"0000"
{
display[h]=0;
}
scan();
delay_us(3);
for(d=0;d<3;d++)
{
ds1621(d);}
d=0;
while(1)
{
if(ff1)
{
chuli_temp(d);
for(h=0;h<100;h++)
scan();
d++;
if(d==3)
d=0;      }
if(ff2)
{
t3=t3+ff2;
if(t3==3)
t3=0;
chuli_temp(t3);
ff2=0;
}
scan();
}
}

楼主(2019-12-30):
18行共阴改成共阳吧,要么会显示不出来

网友A(2021-07-20):
引用 楼主:
18行共阴改成共阳吧,要么会显示不出来

那不是共阳段码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