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的单片机,要实现在单片机的LCD屏上显示时间和秒表,可是编译却是这样该如...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_elc.h"
#include"delay_elc.h"
//#include"time1.h"
#include"clock.h"

uint idata n=0;           //计数
uint idata num=0;     //进入中断次数的计数值,1s的次数的计数值(一次1ms,1000次为1s)
uint idata num1=0;    //0.01s(10ms)的次数的计数值

void time1()
{
        uchar set=0;
         uint sec=58;                //秒
        uint min=58;                //分
        uint hour=23;   //时
        uint day=4;                //日
        uint week=4;        //周几
        uint month=7;          //月
        uint year=2019; //年
        uint time[6]={0,0,0,0,0,0};//定义一个有6个地址的数组,分别存时,分,秒的个位和十位。
        time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LcdInit();                //显示测试

   while (1)
   {
   if(K1==0)
   {
                delay_ms(20);
                if(K1==0)
                {
                TR0=!TR0;
                while(!K1);
                }
   }
   if(K2==0)
        {
                delay_ms(20);
                if(K2==0)
                {
                        set++;

                        if(set>7)
                        {
                        set=1;
                //         TR0=!TR0;
                        }
                        while(!K2);
                }
        }

         if(K3==0)
        {
                delay_ms(20);
                if(K3==0)
                {
                        switch(set)
                        {
                        case 1:hour++;
                                        if(hour>23)
                                        {
                                         hour=0;
                                         day++;
                                         week++;
                                         if(week>7)
                                         {
                                          week=1;
                                         }
                                        }
                                        break;
                        case 2: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3)
                                         {
                                          hour=0;
                                          day++;
                                          week++;
                                         if(week>7)
                                         {
                                          week=1;
                                         }
                                         }
                                        }
                                        break;
                        case 3:sec++;
                                        if(sec>59)
                                        {
                                         sec=0;
                                         min++;
                                                 if(min>59)
                                                 {
                                                 min=0;
                                                 hour++;
                                                         if(hour>23)
                                                         {
                                                        hour=0;
                                                        day++;
                                                        week++;
                                                                 if(week>7)
                                                                         {
                                                                         week=1;
                                                                         }
                                                         }
                                                 }
                                        }
                                        break;
                        case 4:year++;
                                if(year%4==0 && year%100!=0 ||year%400==0)//如果是闰年
                                {
                                        week=week+366%7;
                                        if(week>7)
                                                {
                                                week=week-7;
                                                }
                                }
                                else                   //如果是平年
                                {
                                        week=week+365%7;
                                        if(week>7)
                                                {
                                                 week=week-7;
                                                }
                                }
                                        break;
                        case 5:month++;
                                        if(year%4==0 && year%100!=0 ||year%400==0)        //如果是闰年
                                        {
                                         switch(month)
                                         {
                                           case 1: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week=week+31%7;
                                           if(week>7)
                                           {
                                                   week=week-7;
                                           }
                                           break;
                                           case 2:
                                           week=week+29%7;
                                           if(week>7)
                                           {
                                                   week=week-7;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week=week+30%7;
                                           if(week>7)
                                           {
                                                   week=week-7;
                                           }
                                           break;
                                         }
                                        }
                                        else
                                        {
                                           switch(month)
                                         {
                                           case 1: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week=week+31%7;
                                           if(week>7)
                                           {
                                                   week=week-7;
                                           }
                                           break;
                                           case 2:
                                           week=week+28%7;
                                           if(week>7)
                                           {
                                                   week=week-7;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week=week+30%7;
                                           if(week>7)
                                           {
                                                   week=week-7;
                                           }
                                           break;
                                         }
                                        }
                                        break;
                        case 6:day++;
                                   week++;
                                   if(week>7)
                                   {
                                   week=1;
                                   }
                                        break;
                        case 7:week++;
                                        day++;
                                        if(week>7)
                                        {
                                        week=1;
                                        }
                                        break;
                        }
                        while(!K3);
                }
        }
         if(n>=1000)                                                                 //当n=1000时,表示1s到了
         {
             n=0;
             sec++;                 //秒加1
                 if(sec>=60)                //当秒满60时,清零,分加1
                 {
                     sec=0;
                     min++;
                         if(min>=60)   //当分满60时,清零,时加1
                         {
                             min=0;
                                 hour++;
                                 if(hour>=24)  //当时满24时,清零
                                 {
                                    hour=0;
                                        day++;
                                        week++;
                                         if(week>7)
                                         {
                                          week=1;
                                         }

                                 }
                         }
                 }

         }
                  time[0]=sec%10;//秒的个位
                 time[1]=sec/10;//秒的十位
                 time[2]=min%10;//分的个位
                 time[3]=min/10;//分的十位
                 time[4]=hour%10;//时的个位
                 time[5]=hour/10;//时的十位         //这一步放在if(n>=1000)的外面更好
        if(year%4==0 && year%100!=0 ||year%400==0)//如果是闰年
        {
                 switch(month)
                {
                case 1: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if(day>31)
                        {
                        day=1;
                        month++;
                                if(month>12)
                                {
                                month=1;
                                year++;
                                }
                        }
                        break;
                case 2:
                        if(day>29)
                        {
                        day=1;
                        month++;
                                if(month>12)
                                {
                                month=1;
                                year++;
                                }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if(day>30)
                        {
                        day=1;
                        month++;
                                if(month>12)
                                {
                                month=1;
                                year++;
                                }
                        }
                }
        }
        else                                //如果是平年
        {
           switch(month)
                {
                case 1: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if(day>31)
                        {
                        day=1;
                        month++;
                                if(month>12)
                                {
                                month=1;
                                year++;
                                }
                        }
                        break;
                case 2:
                        if(day>28)
                        {
                        day=1;
                        month++;
                                if(month>12)
                                {
                                month=1;
                                year++;
                                }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if(day>30)
                        {
                        day=1;
                        month++;
                                if(month>12)
                                {
                                month=1;
                                year++;
                                }
                        }
                }
        }
         DigDisplay(time[5],time[4],time[3],time[2],time[1],time[0],year,month,day,week);
   }

}
void secwatch1()
{
        uint cnt=0;   //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int ms10=0,ms100=0;        //秒的十分位,秒的百分位
        uint s,s1,min,min1,minu=0;
        //依次是秒的个位,秒的十位,分的个位,分的十位,“minu”表示分的计数位,即多少个一分钟,一分钟加1,
//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time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LcdInit();                //显示测试
        while(1)                        //进入死循环
{
        if(K1==0)   //检测启动/暂停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20); //延时消抖
                if(K1==0)  //消抖之后再次检测
                {
                        TR0=!TR0;                //定时器的控制位取反
                        while(!K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2==0)  //检测复位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20);        //延时消抖
        if(K2==0)          //消抖之后再次检测
        {
                num=0;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0
                ms100=0;         //百分位的计数值清0
                ms10=0;                 //十分位的计数值清0
                cnt=0;                //秒的计数值清0
                minu=0;                //分的计数值清0
                while(!K2);                 //等待按键释放
        }
}
        if(num1>=10)                //检测是否达到0.01s,(10个1ms)
        {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零
                ms100++;                //秒的百分位的计数值加1
                if(ms100>=10)  //若秒的百分位计数值达到10
                {
                        ms100=0;  //清零秒的百分位的计数值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ms10++;           //秒的十分位计数值加1
                        if(ms10>=10)          //若秒的十分位计数值达到10
                        {
                                ms10=0;         //清零秒的十分位的计数值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
                }
        }

        if(num>=1000)  //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1s(1000个1ms)
        {
                num=0;     //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cnt++;                 //秒的计数值加1
                if(cnt>=60) //判断是否达到60s
        {
                cnt=0;                //若达到60s,将秒的计数值置零
                minu++;                        //分的计数值加1
                if(minu>=60)  //判断是否达到60分钟一般秒表是用不到60分的,这是为了程序的严谨性

                {
                        TR0=!TR0;                        //达到60分钟则关闭定时器并清零所有的计数值
                        num1=0;//
                        num=0;
                        ms10=0;
                        ms100=0;
                        cnt=0;
                        minu=0;

                }
        }
        }
        s=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个位
        s1=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十位
        min=minu%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个位
        min1=minu/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十位

        Display(min1,min,s1,s,ms10,ms100);  //显示这5个数
        //DigDisplay(min1,min,s1,s,ms10,ms100,0,0,0,0);  //显示这5个数

}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选择方式1
        TH0=0xFC;                                                          //初值为FC
        TL0=0x19;                                                          //运行值为19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0;                                                                  //先不打开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MOD=0x01;                                                          //选择方式1
        TH0=0xFC;                                                          //重装初值为FC
        TL0=0x19;                                                           //运行值为19
        n++;
        num++;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1s
        num1++;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0.01s

}

void DigDisplay(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unsigned int c,unsigned int d,unsigned int e,unsigned int f,unsigned int g,unsigned int h,unsigned int i,unsigned int j)
{
         LCD1602_NUM(1,1,a);
         LCD1602_NUM(1,2,b);
         LCD1602_SYB(1,3,":");
         LCD1602_NUM(1,4,c);
         LCD1602_NUM(1,5,d);
         LCD1602_SYB(1,6,":");
         LCD1602_NUM(1,7,e);
         LCD1602_NUM(1,8,f);   //时间显示

         LCD1602_NUM(2,1,g);
         LCD1602_NUM(2,6,h);
         LCD1602_NUM(2,9,i);
         LCD1602_NUM(2,12,j);  //日期显示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unsigned int c,unsigned int d,unsigned int e,unsigned int f)
{
         LCD1602_NUM(1,1,a);
         LCD1602_NUM(1,2,b);
         LCD1602_SYB(1,3,":");
         LCD1602_NUM(1,4,c);
         LCD1602_NUM(1,5,d);
         LCD1602_SYB(1,6,":");
         LCD1602_NUM(1,7,e);
         LCD1602_NUM(1,8,f);              //秒表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