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对sg90的控制源程序

楼主(2019-07-05):
此程序使了tim3定时器的pwm功能,驱动信号频率为250hz,已注明配置好的频率大致对应的角度,可同时产生4路pwm信号驱动4个舵机,pwm初始化程序参考了网上的大佬,转角用TIM_SetComparex函数可以实时控制,已测试可用。

#include "public.h"

//中值为650,250为90度多一点
//4个舵机TIM3 4个通道
int main()
{
        PWM_Init();
        TIM_Config(288,1000);     //频率为250

        while(1)
        {
                Timer3_PWM_SetDutyCycle(1,675);
                delay_ms(2000);
                Timer3_PWM_SetDutyCycle(1,800);
                delay_ms(2000);
        }
}

#include "pwm.h"

void PW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_Config(u8 arr,u8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定时器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arr-1;//设置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sc-1;//设置计数溢出大小,每计psc个数就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设置计数器模式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将配置应用到TIM3中
    //PWM配置ch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配置为PWM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有效电平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PWM配置ch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PWM配置ch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使能通道3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PWM配置ch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使能通道4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TIM_Cmd(TIM3, ENABLE);//使能定时器3
}

void Timer3_PWM_SetDutyCycle(u8 ch, u16 Timer3_PWM_DutyCycle)     //配置4个通道占空比
{
    switch (ch)
    {
    case 1:
        TIM_SetCompare1(TIM3, Timer3_PWM_DutyCycle );//通道1占空比
        break;
    case 2:
        TIM_SetCompare2(TIM3, Timer3_PWM_DutyCycle );//通道2占空比
        break;
    case 3:
        TIM_SetCompare3(TIM3, Timer3_PWM_DutyCycle );//通道3占空比
        break;
    case 4:
        TIM_SetCompare4(TIM3, Timer3_PWM_DutyCycle );//通道4占空比
        break;
    }
}

网友A:
PWM调速就是高电平的占空比

网友B(2020-12-18):
没有程序啊

网友C(2022-04-12):
PWM调速就是提高高电平的占空比